将AC220V电压转换成 24V、LCD12V、 33V、 5V、IFA12V五路直流电压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小弟菜鸟``能有大神帮忙下么...

网友:
需要变压器、电源管理芯片 若干 电路基本很简单 就是寄生参数很多需要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清晰,还有目录

网友:
阅读ti的电源管理方案即可。建议直接买现成模块。

网友:
jiao liu dian hen wei x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