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个问题:关于CC2530_2591模块

楼主(2012-04-09):
请教个问题:关于CC2530_2591模块
原理图中CC2530很多引脚都是连接到插座上,想请教下这些插座的作用以及插座上几个焊盘接gnd或者VCC的原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改变插座引脚的位置以更方便自己PCB布局。我画的是2层板布局。
插座
原因

网友A:
当然可以了,那只是一种参考设计。把处理器部分做好了,自己完全可以重做到一块板子上。这些插针就可以去掉了,不过高频电路设计要注意很多问题。至于那几个大的过孔我也不知道作什么用。估计去掉后也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