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launchpad扩展一个矩阵键盘

楼主:
想用launchpad扩展一个矩阵键盘,现在做作品要用,io口不能用太多,所以就像用个74hc系列的芯片,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好,而且是不是这样用了以后键盘扫描就不能用中断来写了啊?我的想法是行扫描和列扫描分别用一个io口扩展出来,就只用到两个io口,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还请大神指导,谢谢了!

网友:
跪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有2个方法供你参考。
1.  选用编码器芯片,让多个IO口编码后连接到你MCU能够中断的IO口上。
2. 键盘可以采用扫描的方式来实现,参见附件使用5个GPIO口实现25个按键的方法,楼主可以不用做那么极限,但可以借鉴下思路

使用5个GPIO口实现25个按键的扫描

网友:
如果用矩阵式键盘,最好直接使用IO实现,配合中断输入效率更高,而用逻辑电路扩展IO且键数不多的话矩阵结构没有优势,直接对地或对电源短接检测逻辑状态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高级啊……这个简直是神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现在做作品要用,需要做一个4*4的键盘啊,直接对地或对电源转接是怎么个实现法啊?我是新手,麻烦您解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你那个图我看不清啊。。。有木有高清版的?

网友:
进过自己认真的分析,是在是巧妙啊~~!!顶!!!

网友:
神级作品么

网友:
我想用I2C键盘芯片TCA8418做扩展,这玩儿支持8x10矩阵键盘,不知道老师给没给买这芯片。I2C总线上也可以接显示模块

网友:
2片或1片595

网友:
sorry,打错地方了,595可以 扩展液晶

网友:
有一种3IO口出16按键的方案。。  我们准备用  已经通过测验了   大家可以去百度搜搜

网友:
3楼给的东西好啊,借鉴后除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