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一个 编程的国际标准范例库(我说的不是C标准库,当然如果你有.....)

楼主:
首先,再啰嗦一下,我说的不是C标准库。
我是说,有没那种具有参考性的编程指导。

是这样的,我在写一个 退币器 的检测函数。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红外对管的检测函数。
虽然不知道世界上所有退币器都是红外检测,但心想,投币退币这种东西的历史应该很久远了,也很多地方用到,比如动漫城,比如投币贩售机.....
也许这么典型的设备,会有很典型的编程范例?

曾经听镭影说过,刚找到镭影和他聊了聊,结果他说我记错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记混了.......
不过也许真有这样的东西吧,只是百度几次都不知道怎么搜关键字。
求指导!

网友:
让我自己来结了这个帖子吧

首先,关于c标准库,听说源码是要给点钱去什么地方买的,当然估计不会太多钱,因为人家也不打算靠这个怎么赚钱吧。

但是我觉得看那个不如去看对它有详细介绍的书更好,别网上搜索费劲了,没有的。

倒是可以下p j flaug的书看,我在下载资源里上传了,书名就叫 c标准库。

网友:
至于另一个问题,我想,这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你可以上网搜索源码,也许你找不到刚好能为你所用的,但是如果你能发现有用的部分,加以重构,那应该是可以多少找到的,然后我们自己提供它,无论你是慷慨开源还是如何如何。只要有人愿意,只要你能提供价值,它也可以成为流通的商品。
总之,如果这东西不曾有,而你又很想要,你就应该自己去创造他。

这个帖子发了一年多,如今我对这个答案尚算比较满意。呵呵

网友:
又过了一年多。

我是无意在回顾一个问题时,看到的这个帖子。

我突然莞尔一笑,假如 这世界上 真的有什么所谓的 国际标准编程范例库 的话。

那它一定是 unix/linux世界。

那么多的外设——身为单片机的同志们最关心的东东;

比如在琢磨那些当前主流的网卡芯片如何用单片机写时序驱动时,发现很多芯片不提供手册,后来发现linux有好些被用反向工程逆向出来的 开源代码。

感慨,真是伟大啊~~

以及各种算法,甚至各种模式。
这个,有个很简单的 linux内核使用的 双向链表,它的实现和一般教科书上教的有点不同。
它只有指针,没有具体节点数据——而这正和我们的某种直觉相符合,因为这才可以使其真正通用。
同时我还无意学到它这种手法下可以实现的一种很特别的功能:
同一组节点数据,可以通过几个不同的链表指针,把它置于几个不同的链表之下,但仍可以访问同一个节点数据。而假如,在这个节点中增加一个ID,它就可以成为索引数据。

不知道你是否发现,此时,这就很像一个 关系数据表,那个ID正是其主键。

........
应有尽有,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的学习乐土。

忽然有一种这才如梦初醒的感觉。

网友:
额,其实这个帖子,我觉得前面15年13年的两个挖坟回复已经让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满意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件,对我来说,稍微有那么点诡异的事情。

那就是,我发现,有时候,我的记忆会被篡改,比如说,在这个帖子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是镭射或者镭影曾跟我说过有那么一个 国际XXXXX

但事后我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没有跟我说过——须知道,当时我问的时候,是在当时事后没多久,而不是那种事隔几年什么的。

但是,我当时有点怀疑他们是自己记错了无意说过,只是最后发现真的没有只能说自己没说过。
但如今我不会这么想,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没有说过,而很可能是我自己的记忆,被自己篡改了。

我有一种很奇怪的行为。
有时候,我会出现一些 虚假记忆。

比如说,我的记忆里就有上述这个错误记忆。

最近的一次这种毛病犯的时候,是关于 gcc的。事情我单独在下一个贴说,省的乱了。

网友:
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的时候,我想搞一套 给stm32编译开发 用的环境,在linux下,当时我因为对mbed是在线的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因而还是决定走 gcc老路子。
但这事情很麻烦,加上我似乎很没耐心。

于是,在一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搞得精疲力尽的周末夜晚,我睡觉了。
第二天,在睡醒之际,我突然在意识里出现了这样一段记忆:

好像,我曾经见过或者听说有一个 专门为gcc而做的ide。

这个ide非常好,只要是gcc支持的mcu,它都能提供原生的支持,就像mdk iar那样选择就好了。

而且,这个ide不是 codeblocks,不是emblocks,它可以windows也可以linux.
虽然mcu器件众多,需要自己设置,但是非常简单......

醒来后我非常兴奋,于是开始努力思索回忆,最终我怎么都想不来。
我只觉得自己的回忆和梦境里,这个东西,有那么点像 dev cpp和codeblocks 以及 gvim的组合体。

它是绿色的,就像gvim,很geek的外观,它的操作方式有点像codeblocks,挺烦的,每次引用文件,还要自动添加它的相对路径......

后来我还正儿八经搜索百度。

直到一两个小时后,我突然才大梦初醒。

我意识到,天哪,我到底在做什么孽?
什么时候有过一个这么好的ide,这一切不都是我最近折腾stm32编译环境不顺畅,才生出的幻想么?
还什么有点像 gvim + codeblocks+dev cpp
只不过恰好这三款都是我很喜欢的工具而已(其中,vim这种我本身用的不习惯也不喜欢,我只是很欣赏它那个很geek很old style的外观)

这个时候,我突然笑了出来。

原来,人真的会在某些时候,产生很多 虚假的记忆。

那么,我完全有理由相信,镭射或者镭影,他们绝对没有跟我说过什么 国际编程范例库,绝对是我那个时候过分幻想有人告诉我

什么才叫做正常的编程思维,怎样写程序才叫正常,然后产生的虚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