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数字TI方案电源》一个头疼的问题-----辅助电源

楼主:
第一版公布的电路中,辅助电源使用了功率容量小的开关电源。

在DIY过程中发现,虽然它能解决所有小信号电路的供电 问题,但是,这个电源也需要调试,特别是没有调试条件情况下,它显得更加困难。

所以就想到,用一个变压器,加一个BUCK稳压,这样,可以解决CPU等“冷”端(与市电隔离端)的供电。这种电路的调试也最简单。

但是,热端也需要供电,这将怎么解决?

1、主变压器加个绕组。由于只有主电源工作时,热端才有供电,PFC才能工作,而这时主电源供电将比有PFC时低,带来的问题是,主电源需要考虑可以工作在低电压下。会给主电源增加负担而影响性能。

2、从冷端向热端供电。需要做一个低压下的隔离开关电源。它的优点是电压低,调试相对容易。但是,电路形式显得零乱。

--------------------  一直没有考虑好,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网友:
以后的PFC驱动电路省去?也用象主电源那样,使用变压器耦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尽量不要轻易否定原来的思路。
可能再稍稍坚持一下就成功了。
辅助电源应该是给各个控制电路提供电源的。它不需要调试吧。电压固定下来就行了。
不懂。根据感觉提点建议。不对的话别介意。

网友:
辅助电源用三端稳压?开关电源可以呀,参数确定了就好调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一般情况下,原方案是尽量不改的。这是大方向。
但对辅助电源,是给CPU供电的,它对可靠性的要求应该是最高的部分。
考虑到大家都来DIY,辅助电源用开关电源时,对测试条件就有要求了。

网友:
用Viper12A做一个隔离小反激即可

网友:
Viper12A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