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过零检测的电路,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这是公司工程助理设计的一个过零检测!求讨论!

网友:
可以!
但电路形式,或者不是最恰当的

网友:
电路是错的,D1不该加,否则交流没有回路。如果要检测每个交流过零,交流输入侧要用桥式整流,D3的意图是钳位二极管,不过对该电路而言没有意义,显然设计者对晶体管的特性不够了解。Q1在此是开关管,不能理解为放大,其基极的电位由R2和R6的分压决定,交流过零时,Q1截止,过零后一段时间Q1导通,其集电极输出即为过零信号,Q2在此是反相器,使过零时输出为逻辑0。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实现,可靠性待考量,抗干扰能力太弱

网友:
应该还可以吧,二极管不是钳位是用来保护q1的

网友:
正如chunyang老师说的,确认下D1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隔离吗?CPU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