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类功放,两个NPN管子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信号是如何分别导通放大的?

网友A:
变压器耦合乙类推挽放大器,过去的收音机末级电路常用。不过,楼主贴的电路是错的,晶体管要有偏置才行,基极的电容则不需要,去搜搜老收音机电路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耦合乙类推挽放大器,过去的收音机末级电路常用。不过,楼主贴的电路是错的,晶体管要有偏置才行,基极的电容则不需要,去搜搜老收音机电路看看吧。
你好,这是我公司设备上的电路,图没错,基极工作时变压器供给10V的正弦波,用6对NPN管并联,300V供电输出2600W

网友A:
该电路不加偏置的话只能用于特定频率驱动特定负载,否则会有严重的交越失真,从你给出的参数看,是谐振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不加偏置的话只能用于特定频率驱动特定负载,否则会有严重的交越失真,从你给出的参数看,是谐振驱动。
高手,你说的没错,驱动的是特定频率的容性负载,再请教下正弦信号的放大流程。

网友:
乙类功放 三极管没有静态偏置?

网友:
难道说是信号比较大,极管导通时需要的0.7对于输出来说不算啥?

网友:
简单说,一个管子在信号的上半周导通,另一个在下半周导通,从而构成完整的信号,因为没有偏置,信号波形的恢复必须靠LC谐振回路的充放电效应。

网友B:
应该属于D类放大器,也就是be结负偏压;在BE没有看到偏压器件,需要足够高的电压击穿BE结(BE反压,小功率低压管5-7V,其他管子大约十几伏,具体看型号),否侧不工作(也许在高频结电容分压也行),输出端谐波丰富,通常需要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属于D类放大器,也就是be结负偏压;在BE没有看到偏压器件,需要足够高的电压击穿BE结(BE反压,小功率低压管5-7V,其他管子大约十几伏,具体看型号),否侧不工作(也许在高频结电容分压也行),输出端谐波丰富, ...

说得没错,这种电路,如果真的用在设备上,应该说是错的!

电容的放电回路,靠BE结击穿来保障。一般的硅管,击穿电压六伏。这种设计方法是不合理的

这个电路只能属于丙类放大了。

网友:
只是个乙类放大。。。。

很多时候对输出波形要求并不很高。。。此外,别忘记后面的感性负载。关键是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