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关于温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
各位,本人现在再做一个产品的温控,这个产品由一个压缩机向一个密封墙体注入冷气/热气,注入气体选择只通过一个电磁阀控制,电磁阀吸合注入冷气,释放注入热气。电磁阀用一个继电器控制的,大家有什么好的算法可以稳定控制温度。谢谢,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哦,不能用PID,因为PID调节注定电磁阀动作太快,考虑到寿命限制,最好不能让电磁阀动作太太快。

网友:
谁说不能用PID,输出抖动是因为你的参数整定不合适,到达最终控制点时要有足够的滞后,另外还要注意你的传感器放置位置要适当,同时最好改用双电磁阀控制。

网友:
是啊,用PID是必须的。要么用TI的nPnZ(2P2Z或者3P3Z)控制,它与PID的控制原理是一致的。
如果不希望电磁阀动作太快,可以用两种办法:一是如上所说,大的滞后;二是加大误差

网友:
看到过论文 电磁阀用的是PID算法  《微特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