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F5438和电脑进行网口通信的若干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怎么实现5438和电脑进行网口通信?我用的开发板是BW-DK5438的,上边的网口芯片是ENC28J60,怎么进行连接呢?用网络调试助手还是其他手段呢?在连接的时候,430的端口号和IP地址如何设定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开发板的程序不清楚吗,把程序发上来,让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
MSP430与ENC28J60接口是什么?没有相应的例程参考?

网友:
430里边设置端口和IP 可以直接设置成固定的  不过这样就只能网单一的地方通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用的那个板子 求一起学习~~~QQ 69018512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这块板子的资料发给给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把这块板子的资料发给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