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C6000的库函数

楼主:
使用DM642,想调用库函数,怎么找到库函数呀?

网友:
CSS下和DSP6000编程紧密相关的目录结构:
CCStudio_v3.3\C6000\csl\include ---DSP6000常用头文件
CCStudio_v3.3\C6000\csl\lib ---DSP6000常用库文件
CCStudio_v3.3\C6000\cgtools\bin --各种编译工具

相应*.c的源文件一般会包括下列头文件:
#include //stdlib 头文件里包含了C语言的一些函数,该文件包含了的C语言标准库函数的定义
#include //包含了C语言的一些符号常量
#include   //调用CSL库函数头文件,CSL作用是用于配置、控制和管理DSP片上外设,C6000 DSP设计了自己的CSL库
#include //CSL中配置中断请求的头文件
#include //CSL库函数中芯片配置头文件

网友:
楼主附件是你要的源文件,用CCS打开。

我收一点芯币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下搞清楚了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的问题 可惜我现在没芯币了,让你失望了。 应该有其他朋友会付币下载你的附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