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sp2407程序问题

楼主:
请问dsp2407程序仿真挂起时,为什么cpu不能自动复位,必须手动复位才行

网友:
单步调试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如果一切正常,有可能是电容之类的硬件出现在故障

网友:
楼主很正常呀。

仿真挂起的时候,watchdog 的时钟都停止了。不会进入中断,也不需要喂狗,不会自动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