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的SCI接口输出幅度有错

楼主:
在我的电路板上使用的芯片是TMS320F28335

IO电压为:3.35V

内核电压为1.81V。

首先电路焊接是没 的,电压供给也是没问题的。然后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的错误是SCI  B口工作的时候输出幅度是错误的,输出高电平为3.5V, 输出的低电平为2.3V这样整个波形的幅度为1.2V左右。

但是芯片的其他的SCI口是都没有错误的。更奇怪的是其实我做了两块同样的板子,最开始焊接完成的时候两块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但是第一块现在已经忽然就好了,没有问题了。是忽然就好了。真的不晓得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老师给些建议,小弟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求大神给以指导。

网友:
查查板子,有没有什么地方短路。听你这么说,程序肯定是一样的,那肯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估计就是外部有短路,或者外部电路有问题。

程序是一样的,既然芯片能够正常LOAD程序,那我认为2000芯片这里没有问题。

估计就是外部电路,有必要的话割线查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我试一下。不行继续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