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只产生d43文件没有txt文件

楼主:
1芯积分
有的文件产生txt有的没有这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也不知道楼主具体指的是什么 。

IAR中,把要产生的文件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
 把d43改为txt就行了。hex也可以

网友:
在工程下的option->Linker->OutPut 有一个Allow C-SPY-specific extra output file的选项打勾

然后在option->Linker->Extra OutPut 中所有选项都选中,在Overrride default选项下面把文件格式改成.txt后缀名的,再在Output format后面选择msp430-txt

或者直接在option->Linker->OutPut 下选择other然后在output后面选择mep430-txt,overrride default改成后缀名.txt

然后OK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