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写两个数差的绝对值

楼主:
请教一下:

现在要用verilog写两个数差的绝对值,比如AD(i,j)=|pl(i,j)—pr(i,j)|,其中0<=i,j<=6,请问要怎么写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用补码做过,但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后来用比较的方法来判断,
绝对值无非就是求差出来的结果不能为负,
所以,我判断两个数,
module( input clk,input a,input b,output c);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a>=b)  c<= a-b;
else  c<= b-a;
end
仿真后发现,挺正常,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用补码做过,看出来的波形好像是那么回事儿,谢谢你的指教哈

网友:
用补马做最好的

网友:
例如;

eg    a<=c-b;

求a 绝对值

    如果A>0(可以判断a的符号位),就是A;

、否则A<0,则就是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