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菜鸟求助。。。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我用了Altera的EP1C6Q240C8的一块学习板,自己用VHDL编了个小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nt is
  port (clk,rst:in std_logic;
        count:out std_logic);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ehv of cnt is
 type state is (s1,s2);
 signal stx:state;
 signal fuck: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q:std_logic;
  begin
   com1: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1' then stx<=s1;
            elsif clk='1' and clk'event then
             case stx is
              when s1=> fuck<=fuck+1;if fuck<8 then q<='0';stx<=s1;
                        else stx<=s2;end if;
              when s2=> if fuck>0 then fuck<=fuck-1; q<='1';stx<=s2;
                        else stx<=s1;end if;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com2:process(fuck)
         begin
          if fuck=9 then count<='1';
          else count<='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v;
  我想在板子上实现,请问下,程序里的clk应该配置在哪个引脚,本菜鸟对FPGA里面的时钟感到混乱,不知道是内部是否有时钟输出,不知道每次程序里面的clk应该配置在哪个引脚上才能够在板子上实现输出脉冲。。。急急急

谢谢大侠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芯片手册

网友:
芯片手册上有几个clk管脚,都是固定的  你就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晶振是50M的,直接分配时钟引脚示波器能测出脉冲吗?

网友:
你只需要把CLK这个时钟脚指定到你接入50MHZ的信号的管脚上即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