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图像采集显示求助

楼主:
谁用fpga采集过一幅图像存入ddr,然后不停读出,在lcd上显示出静止图像呢?我现在已经存入了一幅,但是在显示的时候,图像总是不停的从左下角向右上角移动。
改了好多地方,仍然得不得解决,并且图像得烧两次才能清晰,什么原因呢,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个,我相信肯定有高手,只不过懒得理我。
不知道该怎么提问,会有高手搭理。。。

网友:
哇~~DDR哦=.= 我现在正在学习用SDRAM,DDR的驱动好做吗?好像很麻烦哦

网友:
应该是地址没写对吧,也就是lcd显示的一幅图片和DDR中的数据没有一一对应起来,造成滚动现象,以前用过tft 的屏幕,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大家可以一一起交流,我的邮箱是33240178@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你qq,你没响应。
我现在的问题是,地址修改后,屏幕可以稳定,但是是错位的,比方说,显示屏上有条线,线左的是图像的右侧的部分,线右是图像左侧部分,改了几天了,仍然解决不了。请指教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图标能看清,但老是滚动,但我用FIFO做的缓存,能交流下吗,QQ:1251434055 谢谢

网友:
如果问题解决了,等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哦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