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遥控器的解码过程?

楼主:
一体化接收头是不是接收数据以后会将数据反向?也就是说0的高电平持续时间长,而1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变为短,还有就是,接收到的数据分哪几部分,是不是先是引导码,然后数据,最后停止码,结束码是啥?是不是也就是停止?如果一直按着按键数据会怎样?如何检测按键抬起,菜鸟求解,

网友:
先自己研究研究吧,时间很关键的

/******************************************/
/*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
/******************************************/

#include

/******************************************/
/*端口定义                                                                  */
/******************************************/
sbit p32=P3 ^ 2;

/******************************************/
/*定时器1初始化                                                          */
/******************************************/
void T1_INIT()
{
        TMOD |= 0X10;
}

/******************************************/
/*稍小于9ms延时                                                          */
/******************************************/
void delay9ms()
{
        TH1 = (65535 - 8700) >> 8;
        TL1 = (65535 - 8700) & 0XFF;
        TF1 = 0;
        TR1 = 1;
        while(!TF1);        //等待延时完毕
}

/******************************************/
/*稍大于4.5ms延时,与9ms相加稍大于13.5ms  */
/******************************************/
void delay5ms()
{
        TH1 = (65535 - 5000) >> 8;
        TL1 = (65535 - 5000) & 0XFF;
        TF1 = 0;
        TR1 = 1;
        while(!TF1);        //等待延时完毕
}

/******************************************/
/*1ms延时                                                              */
/******************************************/
void delay1ms()
{
        TH1 = (65535 - 1000) >> 8;
        TL1 = (65535 - 1000) & 0XFF;
        TF1 = 0;
        TR1 = 1;
        while(!TF1);        //等待延时完毕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
void IT0_INIT()
{
        IT0 = 1;           //外中断0,下降沿触发
        EX0 = 1;           //允许外中断0,外部中断0接收数据
}
/******************************************/
/*外部中断0处理程序                                                  */
/******************************************/
void IT0_ISR() interrupt 0 using 2
{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table[4] = {0,0,0,0};

        EX0 = 0;      //关外中断0,开始解码
        delay9ms();
        if(p32)       //9ms内出现高电平,干扰信号
                goto end;
        if(!p32)      //9ms内一直为低电平,执行解码
        {
                delay5ms();         //再延时5ms与9ms相加,跳过引导码,下一步解用户码及数据码
                for(a=0;a<4;a++)
                {        for(b=0;b<8;b++)
                        {
                                while(!p32);  //等待高电平到来
                                delay1ms();          //延时1ms(时间在0.56ms和1.69ms)之间即可,判断是0还是1
                            if(p32)       //为1
                                {
                                        table[a] >>= 1;                //写1
                                        table[a] |= 0x80;
                                        delay1ms();                        //延时1ms,等待高电平结束
                                }
                            else              //为0
                                {
                                        table[a] >>= 1;           //写0
                                        table[a] |= 0x00;
                                }
                        }
                }
                IR_DATA = table[3];          //提取最后一字节作为按键区分标志
        }
        end: EX0 = 1;                          //解码结束,开外中断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