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里面可以使用GOTO语言吗?

楼主:
在主程序里面,想弄一个跳转命令!

用goto语句,发现不行,编译时候提示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例如:

int main(void)

{

   label:

      //自己的代码

  goto label;

     //自己的代码

网友:
不是那个器件能不能用GOTO语句,而j是编译器决定的。只要CPU有跳转指令,都可以。

GOTO语句是C中的一个语句,没有理由不支持。

网友:
可以用GOTO!之前程序有点儿小问题,用了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