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在proteus中需要接哪些口。由于是4+4键盘应该接在哪啊

楼主:
我的2程序

网友:
  1. ;********************************************
    ;********* 电子密码锁 *********
    ;********************************************
    ;********* 2005/12/24 *********
    ;********************************************
    ;显示缓冲区
    LED1 EQU 6FH
    BUFF EQU 6EH
    TIMERS1 EQU 6DH ;输入回车的次数
    TIMERS2 EQU 6CH ;报警的次数
    TIMERS EQU 6BH ;输入数字的位数
    LED6 EQU 6AH
    ;密码缓冲区
    PS1 EQU 69H
    PS2 EQU 68H
    PS3 EQU 67H
    PS4 EQU 66H
    PS5 EQU 65H
    PS6 EQU 64H
    PS7 EQU 63H
    PS8 EQU 62H

    ;AT24C02读取缓冲区
    AT1 EQU 63H
    AT2 EQU 62H
    AT3 EQU 61H
    AT4 EQU 60H
    AT5 EQU 5FH
    AT6 EQU 5EH
    AT7 EQU 5BH
    AT8 EQU 5AH

    ;按键标志位
    F_1 BIT 20H
    F_2 BIT 21H
    F_3 BIT 22H
    F_4 BIT 23H
    BUF_FULL BIT 24H ;密码已经够六位的标志位,为1表示满
    CH_STATE BIT 25H ;系统更改的状态标志位,为1表示busy
    FLAG1 BIT 26H ;功能键标志位,为1表示功能按键。
    F_F1 BIT 27H
    F_F2 BIT 28H
    PSW_F BIT 29H ;密码是否正确的标志位
    ;口资源定义
    SPK BIT P2.1
    JDQ BIT P2.3 ;继电器,用于驱动开门电路
    SDA BIT P2.4 ;定义串口数据端
    SCL BIT P2.5
    ;发光二极管灯
    L1 BIT P1.0
    L2 BIT P1.1
    L3 BIT P1.2
    ;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TIMER0
    ORG 001BH
    ;AJMP TIMER1
    ORG 0030H
    MAIN:MOV SP, #70H
    MOV TMOD, #11H
    MOV TH0, #3CH
    MOV TL0, #0B0H
    MOV TH1, #3CH
    MOV TL1, #0B0H
    CLR F_1 ;清除标志位
    CLR F_2
    CLR F_3
    CLR F_4

    CLR BUF_FULL
    CLR CH_STATE
    CLR FLAG1
    CLR F_F1
    CLR F_F2
    CLR PSW_F
    MOV BUFF,#00H ;调用
    LCALL INITPS ;初始化环境
    LCALL INITAT
    LCALL XSA ;调用默认显示
    MOV TIMERS1,#00H
    NOP
    MOV PS1, #11H ;初始化密码830620
    MOV PS2, #0AH
    MOV PS3, #02H
    MOV PS4, #13H
    MOV PS5, #0BH
    MOV PS6, #02H
    START:NOP ;程序开始
    LCALL CH_KEY ;检查键盘
    AJMP START ;返回

    CH_KEY:LCALL KS ;检查有没有按键按下
    JNZ LK1
    AJMP CH_KEY
    LK1:
    LCALL T12MS
    ACALL KS
    JNZ LK2
    RET

    LK2:
    NOP
    LCALL SBIE ;按键识别子程序
    MOV BUFF, A ;送缓冲区以识别是数字键还是功能键?
    LCALL CH_KF ;判断按键功能。
    JB FLAG1 ,KEY_FUN ;标志为1,则为功能键
    ;***********数字按键输入并且存放到缓冲区内等待比较***********
    KEY_DIG:NOP ;设一标志,辨别输入是否满
    ;SETB TR0
    INC TIMERS ;输入数字的位数
    MOV A, TIMERS
    CLR C
    SUBB A, #01H
    JNZ PS_2
    MOV PS1, BUFF ;依照顺序存放密码
    AJMP NEXT
    PS_2:MOV A, TIMERS
    SUBB A, #02H
    CLR C
    JNZ PS_3
    MOV PS2, BUFF
    AJMP NEXT
    PS_3:MOV A, TIMERS
    CLR C
    SUBB A, #03H
    JNZ PS_4
    MOV PS3, BUFF
    AJMP NEXT
    PS_4:MOV A, TIMERS
    CLR C
    SUBB A, #04
    JNZ PS_5
    MOV PS4, BUFF
    AJMP NEXT
    PS_5:MOV A, TIMERS
    CLR C
    SUBB A, #05
    JNZ PS_6
    MOV PS5, BUFF
    AJMP NEXT
    PS_6:MOV A, TIMERS
    CLR C
    SUBB A, #06H
    JNZ CH_KEY
    MOV PS6, BUFF
    NEXT:LCALL XSC
    MOV R7, TIMERS ;比较输入的次数。
    CJNE R7, #06H ,FULL
    FULL:JC NEXT9
    SETB BUF_FULL
    MOV TIMERS,#06H
    CLR L3
    NOP
    CLR P2.1
    LCALL T100MSD
    SETB P2.1
    NOP
    AJMP CH_KEY
    NEXT9:CLR P2.1 ;密码输入一位,鸣叫一声。
    CLR L3
    LCALL T100MSD ;延时100ms
    SETB L3
    SETB P2.1
    AJMP CH_KEY
    ;*****************功能按键比较并且跳转*************
    KEY_FUN:
    CLR FLAG1
    CLR C
    MOV A, BUFF
    SUBB A, #03H ;按键CL跳转
    JNZ EN_C
    AJMP CL
    EN_C:CLR C
    MOV A, BUFF ;按键EN跳转
    SUBB A, #00H
    JNZ F1_C
    AJMP EN
    F1_C:CLR C
    MOV A, BUFF
    SUBB A, #1BH
    JNZ F2_C
    AJMP FU1
    F2_C:CLR C
    MOV A, BUFF
    SUBB A, #1AH
    JNZ F3_C
    AJMP FU2
    F3_C:CLR C
    MOV A, BUFF
    SUBB A, #19H
    JNZ F4_C
    AJMP FU3
    F4_C:CLR C
    MOV A, BUFF
    SUBB A, #18H
    JZ FU4
    EXIT8:NOP
    LJMP CH_KEY
    ;***************开门子程序 ********************************
    CL:NOP
    SETB L3
    MOV BUFF, #00H ;消密码缓冲
    MOV TIMERS,#00H
    LCALL INITPS ;消除AT缓冲,加调电存储后一定要加上
    LCALL XSC
    LCALL BP
    LCALL BP
    LCALL T100MSD
    LCALL BP
    CLR FLAG1
    AJMP CH_KEY

    FU4:NOP
    LCALL BP
    LCALL T100MSD
    LCALL BP
    LCALL T100MSD
    LCALL BP
    LCALL T100MSD
    LCALL BP
    LCALL T100MSD
    LCALL BP
    CLR FLAG1
    AJMP CH_KEY

    FU3:NOP
    LCALL BP
    LCALL T100MSD
    LCALL BP
    LCALL KILLXS ;关闭显示
    CLR FLAG1
    AJMP CH_KEY

    FU1:NOP
    LCALL XSC
    JB F_F1, NEXT_F1
    CLR L1
    LCALL BP
    SETB F_F1
    AJMP CH_KEY
    NEXT_F1:SETB L1
    LCALL BP
    CLR F_F1
    ;LCALL CH_STATE ;查看现在的状态以防误按
    ;SETB TR1 ;报警限制暂时不开
    ;INC F_F1
    CLR FLAG1
    AJMP CH_KEY

    FU2:NOP
    JB F_F2, NEXT_F2
    CLR L2
    LCALL BP
    SETB F_F2
    AJMP CH_KEY
    NEXT_F2:SETB L2
    LCALL BP
    CLR F_F2
    CLR FLAG1
    AJMP CH_KEY
    ;***************按键的功能描述*************************
    EN:NOP
    JB BUF_FULL, GOON
    AJMP EXIT
    GOON:CLR BUF_FULL
    JB F_F2, AT_WRON ;F2按键标志,若为1,则调用修改密码子程序。
    LCALL AT_RADE
    LCALL C_PSW ;比较密码子程序
    JB PSW_F,OPEN ;密码比较正确,则调用开锁子程序
    LCALL XSD
    INC TIMERS2
    MOV R7,TIMERS2 ;密码错误,调入输入密码输入次数,准备锁定键盘
    CJNE R7,#03H,D0
    D0:JC NEXT1 ;错误次数小3次
    LCALL XSE ;锁定5分钟
    LCALL WARN2S
    LCALL LOCK_1M
    NEXT1:LCALL WARN2S ;报警2分钟
    LCALL XSA
    EXIT:LCALL INITPS
    MOV BUFF, #00H
    CLR FLAG1
    MOV TIMERS, #00H
    AJMP CH_KEY ;跳出

    AT_WRON:LCALL AT_WR
    LCALL XSF
    LCALL BP
    LCALL T100MSD
    LCALL BP
    LCALL T500MSD
    LCALL KILLXS
    LCALL T500MSD
    LCALL XSF
    LCALL T500MSD
    LCALL KILLXS
    LCALL T500MSD
    LCALL XSF
    LCALL T500MSD
    NOP
    NOP
    LCALL XSA
    AJMP EXIT

    OPEN:MOV A, TIMERS1
    CJNE A, #09H,CLT1
    CLT1:JC GOON1
    MOV TIMERS1,#00H
    GOON1:INC TIMERS1 ;输入回车的次数
    MOV TIMERS2,#00H
    SETB L3
    CLR PSW_F
    LCALL XSB
    CLR JDQ ;开门
    LCALL BP
    LCALL BP
    LCALL BP
    LCALL BP
    LCALL SEC
    LCALL SEC
    LCALL SEC
    LCALL SEC
    LCALL SEC
    LCALL SEC
    LCALL SEC
    LCALL SEC
    SETB JDQ
    LCALL XSA
    NOP
    AJMP EXIT

    ;**************各类子程序********************************
    ;**** 注意清楚缓冲区时AT1...AT6不应在初始化中执行,以 ***
    ;**** 防两缓冲区都为0,相同开锁 ***
    ;********************************************************

    CLR_BUF:MOV R7, #06H
    MOV R0, #6FH
    LOOP1:MOV A, #00H
    MOV @R0, A
    DEC R0
    DJNZ R7,LOOP1
    RET
    ;*************初始化显示缓冲区以及其他缓冲区**************
    INITPS:PUSH ACC
    PUSH PSW
    MOV R7, #06H
    MOV R1, #PS1
    MOV A, #00H
    INIT_PS:MOV @R1, A
    DEC R1
    DJNZ R7, INIT_PS
    POP PSW
    POP ACC
    NOP
    RET

    INITAT:PUSH ACC
    PUSH PSW
    MOV R7,#06H
    MOV R1,#AT1
    MOV A, #00H
    INIT_AT:MOV @R1, A
    DEC R1
    DJNZ R7, INIT_AT
    MOV TIMERS,#00H ;密码输入的次数清零。
    POP PSW
    POP ACC
    RET

    ;************* 按键识别子程序 ***************************
    SBIE:MOV R2, #0EFH ;识别按键子程序,数据送A保存,课本P146页。
    MOV R4, #00H
    LK4:MOV A, R2
    MOV P0, A
    NOP
    MOV A, P0
    JB ACC.0,LONE
    MOV A, #00H
    AJMP LKP
    LONE:JB ACC.1,LTWO
    MOV A, #08H
    AJMP LKP
    LTWO:JB ACC.2,LTHR
    MOV A, #10H
    AJMP LKP
    LTHR:JB ACC.3,NEXTT ;判断下一列
    MOV A, #18H
    LKP:ADD A, R4
    PUSH ACC
    LK3:ACALL KS
    JNZ LK3
    POP ACC
    RET
    NEXTT:INC R4
    MOV A, R2
    JNB ACC.7,KND
    RL A
    MOV R2, A
    AJMP LK4
    KND:AJMP CH_KEY

    KS:MOV P0, #0FH
    NOP
    MOV A, P0
    CPL A
    ANL A, #0FH
    NOP
    RET

    CH_KF:CLR C
    MOV A, BUFF ;判断是数字按键还是功能按键,为1表示功能键
    CJNE A, #17H, KY
    KY:JC SET_CH ;假若是数字按键则标志置为0
    SETB FLAG1 ;假若是功能按键则标志置为1
    AJMP CHKE_END
    SET_CH:CLR C
    MOV A, BUFF
    SUBB A, #00H
    JNZ EN_CH
    SETB FLAG1
    AJMP CH_END
    EN_CH:MOV A, BUFF
    SUBB A, #03H
    JNZ DIG
    SETB FLAG1
    AJMP CH_END
    DIG:CLR FLAG1
    CH_END:NOP
    CHKE_END:RET

    T12MS:MOV R7, #18H
    TM1:MOV R6, #0FFH
    TM66:DJNZ R6, TM66
    DJNZ R7, TM1
    RET

    ;****************检验密码正误******************************
    C_PSW:PUSH PSW
    PUSH ACC
    MOV R2,#06H
    MOV R0,#PS1
    MOV R1,#AT1
    C_P:CLR C
    MOV A,@R0
    SUBB A,@R1
    JNZ RETURN
    DEC R0
    DEC R1
    DJNZ R2,C_P
    NOP
    SETB PSW_F
    AJMP EXIT7
    RETURN:CLR PSW_F
    EXIT7:NOP
    POP ACC
    POP PSW
    RET
    ;×××××××××××××××××锁定,鸣笛子程序××××××××××××
    LOCK_1M:MOV R4,#3CH ;锁定1分钟
    M1_LOOP:LCALL SEC
    DJNZ R4,M1_LOOP
    NOP
    RET

    WARN2S:PUSH PSW
    PUSH ACC
    MOV R5, #14H ;调用20次BP,报警2s
    WARN:LCALL BP
    DJNZ R5,WARN
    NOP
    POP ACC
    POP PSW
    NOP
    RET
    BP:CLR SPK ;鸣笛子程序
    LCALL T100MSD
    SETB SPK
    NOP
    RET
    ;***************************
    ;***** 显示子程序 ********
    ;***************************
    ;功能:分五屏幕显示数据,分别是XSA,XSB,XSC,XSD,XSE.代表六种状态。
    ;锁定状态显示。
    XSA:PUSH ACC
    PUSH PSW
    MOV A, TIMERS1
    MOV DPTR, #TAB
    MOVC A, @A+DPTR
    MOV SBUF, A ;送已经输入密码的次数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0FEH ;送短线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0FEH ;送短线
    JNB TI, $
    CLR TI ;送F
    MOV SBUF, #78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78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11H
    JNB TI, $
    CLR TI
    POP PSW
    POP ACC
    RET
    ;成功开锁状态显示
    XSB:PUSH ACC
    PUSH PSW
    MOV A, TIMERS1
    MOV DPTR, #TAB
    MOVC A, @A+DPTR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10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10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10H
    JNB TI, $
    CLR TI
    POP PSW
    POP ACC
    RET
    ;密码输入及修改状态
    XSC:PUSH ACC
    PUSH PSW
    LCALL KILLXS
    SETB RS1 ;切换到第三组寄存器。防止操作数读取错误。
    MOV R6, TIMERS
    MOV A, R6
    SUBB A, #01H
    JNC SC0
    JZ SC1
    SC0: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SC1:MOV A, R6
    SUBB A, #02H
    JNC SC11
    JNZ SC2
    SC11:MOV SBUF,#0FEH
    JNB TI, $
    CLR TI
    SC2:MOV A, R6
    SUBB A, #03H
    JNC SC22
    JNZ SC3
    SC22: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SC3:MOV A, R6
    SUBB A, #04H
    JNC SC33
    JNZ SC4
    SC33: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SC4:MOV A, R6
    SUBB A, #05H
    JNC SC44
    JNZ SC5
    SC44: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SC5:MOV A, R6
    SUBB A, #06H
    JNC SC55
    JNZ SC6
    SC55: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SC6:MOV A, R6
    SUBB A, #07H
    JNC SC66
    JNZ EXIT_C
    SC66: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NOP
    NOP
    EXIT_C:NOP
    CLR RS1
    POP PSW
    POP ACC
    NOP
    RET

    ;密码输入错误的提示
    XSD:PUSH ACC
    PUSH PSW
    MOV SBUF, #98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79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11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79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79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38H
    JNB TI, $
    CLR TI
    POP PSW
    POP ACC
    RET
    ;锁定状态显示
    XSE:PUSH ACC
    PUSH PSW
    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54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39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11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3D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0FEH
    JNB TI, $
    CLR TI
    POP PSW
    POP ACC
    RET
    XSF:PUSH ACC
    PUSH PSW
    MOV SBUF, #98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38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39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39H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3DH ;U
    JNB TI, $
    CLR TI
    MOV SBUF, #98H
    JNB TI, $
    CLR TI
    POP PSW
    POP ACC
    RET
    KILLXS:PUSH ACC
    PUSH PSW
    MOV R7, #06H
    LOOP_XS:MOV SBUF, #0FFH
    JNB TI, $
    CLR TI
    DJNZ R7,LOOP_XS
    NOP
    POP PSW
    POP ACC
    RET
    TAB: DB 11H,0D7H,32H,92H,0D4H,98H,18H,0D1H,10H,90H ,0FFH
    ;****************************************************************
    ;******* 24C02读写程序 ×××××××
    ;****************************************************************
    AT_RADE:PUSH PSW
    PUSH ACC
    MOV R0,#AT1 ;CPU首地址
    MOV R6,#06H ;8字节
    MOV R5,#08H ;8位
    MOV R7,#00H ;24C02首地址
    LCALL READ ;读数据
    NOP
    NOP
    POP ACC
    POP PSW
    RET

    AT_WR:
    PUSH PSW
    PUSH ACC
    MOV R0,#PS1 ;CPU RAM首地址
    MOV R6,#06H ;8字节
    MOV R5,#08H ;8 BIT
    MOV R7,#00H ;24C02 RAM 首地址
    LCALL WRT ;先写进
    NOP
    NOP
    POP ACC
    POP PSW
    RET

    ;---------------------
    ;读串行器件 R0:RAM的起始地址,R5:位计数器,
    ;R6:读的字节数,R7:读的起始地址
    READ: NOP
    NOP
    LCALL START0
    MOV A,#0A0H
    LCALL WRB
    LCALL ACK
    JB F0,RD_FAIL
    MOV A,R7
    LCALL WRB
    LCALL CHK
    JB F0,RD_FAIL
    LCALL START0
    MOV A,#0A1H
    LCALL WRB
    LCALL CHK
    JB F0,RD_FAIL
    RD_N: NOP
    NOP
    LCALL RDB
    MOV @R0,A
    DJNZ R6,GO_ACK
    LCALL N_ACK
    RD_FAIL:NOP
    LCALL STOP
    MOV A,#0FFH
    RET;*************read
    GO_ACK: NOP
    NOP
    DEC R0
    LCALL ACK
    JMP RD_N
    ;写串行器件 R0:RAM的起始地址,R5:位计数器,
    ;R6:写的字节数(页),R7:写的起始地址
    WRT: NOP
    NOP
    LCALL START0
    MOV A,#0A0H
    LCALL WRBYT
    LCALL CHK
    JB F0,WR_FAIL
    MOV A,R7
    LCALL WRBYT
    LCALL CHK
    JB F0,WR_FAIL
    WR_N: NOP
    NOP
    MOV A,@R0
    LCALL WRBYT
    LCALL CHK
    JB F0,WR_FAIL
    DEC R0
    DJNZ R6,WR_N
    WR_FAIL:NOP
    LCALL STOP
    MOV A,#0FFH
    RET;*********wrt
    ;--------------------
    START0: NOP
    NOP
    SETB SDA
    SETB SCL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CLR SCL
    NOP
    RET
    ;-------------------
    STOP: NOP
    NOP
    CLR SDA
    SETB SCL
    NOP
    NOP
    SETB SDA
    NOP
    NOP
    CLR SCL
    NOP
    RET
    ;--------------------
    ACK: NOP
    NOP
    CLR SDA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SETB SDA
    NOP
    RET
    ;--------------------
    N_ACK: NOP
    NOP
    SETB SDA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CLR SDA
    NOP
    RET
    ;--------------------
    CHK: NOP
    NOP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MOV C,SDA
    MOV F0,C
    CLR SCL
    NOP
    NOP
    RET
    ;---------------------
    RDB: NOP
    NOP
    SETB SDA
    MOV R5,#8
    RD_B: NOP
    NOP
    CLR SCL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MOV C,SDA
    RLC A
    NOP
    NOP
    SETB SDA
    CLR SCL
    DJNZ R5,RD_B
    NOP
    RET
    ;一字节数据发送子程序
    WRBYT: MOV R5,#8
    WLP: RLC A
    JC WR1
    CLR SDA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DJNZ R5,WLP
    RET
    WR1: SETB SDA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CLR SDA
    DJNZ R5,WLP
    RET
    ;--------------------
    WRB: NOP
    NOP
    MOV R5,#8
    WR_B: NOP
    NOP
    SETB SDA
    RLC A
    JC WR_1
    CLR SDA
    NOP
    WR_1: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NOP
    CLR SDA
    NOP
    DJNZ R5,WR_B
    NOP
    RET
    ;***********************************************************************************************
    ;************* 毫秒延时程序 ********************************************
    ;***********************************************************************************************
    T10MSD:SETB RS0
    MOV R4, #12
    TM:MOV R3, #128
    TM6:DJNZ R3, TM6
    DJNZ R4, TM
    CLR RS0
    RET

    T100MSD:MOV R3, #200
    D11:MOV R4, #125
    D12:DJNZ R4, D12
    DJNZ R3, D11
    RET

    T500MSD: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NOP
    RET

    SEC:SETB RS1
    MOV R7, #0AH
    SEC_LP:LCALL T100MSD
    DJNZ R7,SEC_LP
    NOP
    CLR RS1
    RET
    END

帮你贴出来

网友:
最小系统  44键盘 LCD显示 AT24C02 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