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數字電源的一次測供給DSP的3.3V電壓

楼主:
如題所問,請問各位高手,
小弟本身想用C2000來做數字電源,
輸入220V AC
輸出 48V DC / 5A
控制方式分一次測及二次測,
二次測是DC電源,較沒問題,
問題是二次測為AC電,
如何產生一組3.3V的穩定電源,
提供給DSP,又不會消耗太多功耗??

网友:
可以多加一个3.3V的辅助绕组给DSP 供电。

网友:
使用C2000哪个芯片?一般C2000的芯片都有个core电压和I/O口电压的供电,并且有上电时序的要求。可以使用专门的芯片进行设计。可以在TI的网站上找到相关的处理器,然后有相应有的电源方案推荐。
http://www.ti.com/analog/docs/re ... &genContentId=45229

http://webench.ti.com/webench5/p ... texas%20instr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