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4的on-chip工具的一些疑问

楼主:
CCSv4的on-chip工具的一些疑问,如图所示,它的clock部分怎么是改不了的啊

网友:
这是正常的28035默认使用内部的振荡器。

你的问题,不是外部晶振造成的。

如果你能保证你的芯片供电正常,换块芯片还有这个问题,那估计是你的仿真器和CCS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指导,我按你说的这些检查下先。

网友:
阿胶一向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冠希老师也一向这样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的。

这个频率不是在on-chip里面设置的,而是在工程的属性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