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到非Flash区时提示说memory校验错误

楼主:
下载程序到非Flash区时提示说memory校验错误,如下所示,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

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是Flash被锁?

网友:
按报错来说应该是被锁了。这是说adc_cal没有运行。

 之前你回答我问题的时候谈到“5.在用CCS4load程序时,加载不正常。需要先用CCS3加载运行一次,再用CCS4加载就能成功加载。并且用CCS3load program后不是直接跳到main,go to main也没用,而要先全速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用go to main才能跳到main中去。”

这是不正常的,你用例程也是这样吗?有跳线成从FLASH启动没?很少会有只有FLASHA不能擦除其他都可以的情况。不排除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不要用破解软件,直接用正版的CCSV5,像我一样选择免费试用版。免费版的只支持XDS100仿真器,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影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812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错说是校验不能完成。这个是怎么看出adc_cal(AD转换的cal功能)不能正常运行的?而这个adc_cal不能正常运行又对我的程序加载有上面影响呢?程序都没用到cal吧

 之前是那样的。on-chip窗口中的clock都没法设置,不知道为什么。而我的外部晶振用的不是10M。 我是先要直接例程时发现要那样操作。之后才修改的程序。至于那个FLASH跳线设置没有关注过。

但是现在还是用的例程,CpuTimer程序,进行加载过程中都出现上面的提示。这个例程都没用到过内部Flash。 我存在的疑问是那个Flash锁的作用对是指针对Flash吗?还是对其中如RAM都有影响。

我用的那个CCS3不是破解文件。而这个CCS4是直接在TI官网上下的DVD版,然后另外弄的破解文件。 我的就是XDS100仿真器,那就再下个CCS5试试。

    你的这篇文章我看过很多次了今天,之后看到你后面的一些跟帖补充说是在烧写过程中突然断电或者烧写不正常时是解不了的,按照你的方法试过没起作用,我的这个可能就属于后面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