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DS3231供电问题。。。

楼主:
请问,我的系统要求MEGA16必须用5V供电,DS3231在5V供电时走时不准确,如果用3.3V供电的话如何处理?

网友:
走时不准一般和晶振还有匹配的电容有关,和电压没什么关系吧。想用两个电压可以用两个三极管相互转换一下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使用M16正确读取到时钟数据了吗   我现在用STM8+DS3231,始终读不到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