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S9B96以太网发送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
EthernetPacketPut这个函数要怎么用啊?它里面的参数都要怎么设置呢?我要发送一个1214大小的以太网包,可是fcs校验总是0000,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分析的包

这是分析的包

网友:
回复 楼主:

long
EthernetPacketPu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pucBuf,
                  long lBufLen)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ulBase == ETH_BASE);
    ASSERT(pucBuf != 0);
    ASSERT(lBufLen > 0);

    //
    // Wait for current packet (if any) to complete.
    //
    while(HWREG(ulBase + MAC_O_TR) & MAC_TR_NEWTX)
    {
    }

    //
    // Send the packet and return.
    //
    return(EthernetPacketPutInternal(ulBase, pucBuf, lBufLen));
}
这个函数只是发送 pucBuf  的数据.
初始化的时候开启校验了吗?

网友:
你别管那个什么FCS了,那个根本不是FCS.实际上是因为你构造的IP包的格式不正确,造成wireshark解析错误,把最后4字节当成了FCS。如果FCS真的错了,你的网卡根本就不会收这个包,你的wireshark也抓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楼上的。
封包通常是由协议栈来完成的,如果自己构造的话要注意格式。

网友:
可是,我发现如果用这个函数发送udp数据包时,以太网开销都是对的,可是数据都不对!!如果把组好的包用循环一步一步拷到FIFO上,再启动发送,数据就对了…………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