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C02B有时候不能读写

楼主:
MSP430F149与24LC02B I2C通讯,存储电机脉冲数据,每次动作结束的时候存储一次,用写进去再读出来的方法验证数据是否存储成功,当存储成功时,指示灯亮,不成功时,while循环再次写读指示灯闪烁。
问题是:读写成功的机会是随机的,有时候能读写成功,有时候就进入while循环出不来了,不管读写多少次都无法成功,必须重启程序。
请教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我做过用IO口模拟IIC的,可就没发生过你这种情况。你的时序会不会有些错呀?

网友:
最大的可能还是I2C的时序没有满足,特别是对ACk的处理

网友:
那我再看看时序吧,谢谢2位

网友:
问题已解决供大家分享一下
反复试验发现90%以上的读写错误发生在电机行程末端,经过计算发现,行程末端计数超过256,而程序是单字节读写..............

网友:
查下你EEPROM的数据手册,看写等待时间是多少,你是否有足够的写等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