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PWM输出问题

楼主:
其实我想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想在P1。输出一路方波,但是老是不正确,贴个代码,给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板子是5438的。

#include  "msp430x54x.h"//声明库文件
void TAPWM(void)
{
//引脚设置(暂时使用P1.2输出一路PWM)
    P1SEL |= BIT2;  //TA1从P1.2输出
    P1DIR |= BIT2;  //TA1从P1.2输出
    //P2SEL |= BIT0;  //TA2从P1.2输出
    //P2DIR |= BIT0;  //TA2从P1.2输出

    TA0CTL |= MC_1+TASSEL_1+TACLR;  //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TA设置
    TA0CCTL1 = OUTMOD_7; //模式7 高电平PWM输出 PWM设置
    //TACCTL2 = OUTMOD_7; //模式7 高电平PWM输出
    TA0CCR0 = 32;  //PWM总周期=32个ACLK周期 约等于1000Hz 设置PWM的周期
    TA0CCR1 = 16;    //TA1 占空比= 16/32=50% 设置占空比
    //TACCR2 = 16;    //TA2 占空比= 16/32=50%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1DIR=0;
  P1SEL=0;
  P1DIR |=BIT0;
  TAPWM();
}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运行完后直接结束了。。加个LPM3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帖。我试过了,波倒是出来了,但是不是一个方波呀,占空比和周期都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幅度值貌似也太小了吧,才200mv

网友:
检查你的测量方式,示波器探头有没有设置成衰减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而且波形也不大对啊

网友: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波形贴出来,让大家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