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urn;这个语句有问题么?返回值是什么?

楼主:
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吧!return;这个语句有问题么?返回值是什么?

网友:
return是个好东西
第一个作用,也就是他的真实作用
返回值,这个返回值是和函数的类型有关的,函数的类型是什么,他的返回值就是什么
比方主函数int main()
{}这里就必须有一个return,只有void时可以不用返回值。
功能函数
int fun()
{
return 1;
}
这个时候fun函数的作用就是返回一个int 类型的值,可以直接拿来用比方int a=fun();
这里就相当于int a=1;
另外一个作用return后面的语句不会执行,我们可以用它来结束程序
比方找出三个数种最大的一个数

void main
{
int a,b,c;
if(a>b)
  if(b>c)
      {
     return printf("最大值为%d",a);
   }
.....
}
在这里if(b>c)
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出a是最大了,就没必要执行下面的语句了,return治理就起到了终止语句的作用了
等用得多了还会有些妙用的,你要自己慢慢体会

这个是我从百度找的一个解释楼主看看吧,感决讲的不错

网友:
没错但是

网友:
Return,是一个返回值,可以被其他模块所调用,也就是说是其他模块或函数之间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