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的矩阵键盘

楼主:
我用的是51学习板  ,这个板子P2口直接 4X4的键盘,  P1口控制数码管位选,P0口是段选。下面的数码管显示函数单独运行没有问题,直接给(0-99)的数就会直接显示。。。     我的思路就是把 4x4按下的相应代码编成数组,然后取P2口的值,用for来一个一个对比。对比出来了,再直接显数。
看教程都是用swich-case 来做,只是觉得那个太长。想换一种思路。可就是不行,按了不显示,有时候狂按,会显示出一个数来。但是基本上按不出来。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a7,0xa1,0x86,0x8e,0xff};//0-F

uchar temp,num=0;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P1=0xff;   // 开数码管位选
P0=0xff;   // 关数码管段选
P2=0xfe;   //矩阵位111111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e)
{
delay(1);
if(temp!=0xfe)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 : num=0;
break;
case 0xde : num=1; YZ200原理图.pdf (144.69 KB, 下载次数: 30)
break;
case 0xbe : num=2;
break;
case 0x7e : num=3;
break;
}

P0=table[num];

// while(temp!=0xf0)
// {
// temp=P3;
// temp=temp&0xf0;
// }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20;x>0;x--)
for(y=z;y>0;y--);
}

网友:
防抖延迟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