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438与MG323无线模块连接的问题

楼主:
请问MSP430F5438与华为MG323进行通信时,需要电平转换吗?

单片机电压3.3V,MG323电压3.8V时,还需要SP3223E电平转换芯片吗?

MG323的说明书中说支持异步RS-232 UART1串口通信,是不是意味着与MSP430的串口连接时需要电平转换啊?GPRS的TD,RD与MSP430的串口,不用交叉相连吗?

其中MG323 UART1的串口电平参数:Vi/oHmax=2.95V,Vi/oHmin=2.70V

请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 查下MG323 的供电范围  看3.3能不能带起来 ,运行稳不稳
第二关问题 没看懂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MG323的供电范围是3.3V--4.8V

网友:
回复 网友A:

MG323的供电范围是3.3V--4.8V
是不是能带起来,就不需要转换芯片了?

网友:
根据这个参数Vi/oHmax=2.95V,Vi/oHmin=2.70V看,3.3V供电的430输出的高电平MG323模块承受不了,超过了其要求的ViMAX

网友:
也就是说需要一个转换芯片SP3223E转换电平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