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转换进行数据采集

楼主:
请问个问题,我如何控制单片机,使单片机的采样速率达到1kps?能用定时器中断,如每隔1ms触发一次定时器中断,cpu来读取ad转换器中数据缓冲区的数据?比如ad转换的转换时间是40us,即一秒可以转换25k次模拟量,是不是如果ad转换器数据缓冲区中的数据没被数据总线读走前,ad转换的数据是不会覆盖该数据缓冲区中的ad转换数据,直到该数据缓冲区中的数据被读走后,方才可以写入下一个ad转换数据?请指点。。。

网友:
一般带有AD转换器的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利用定时器中断控制AD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