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运行问题

楼主:
程序如下: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_DINT();    // 关闭中断
  IO_Init();
  Init_clk();  // 初始化时钟
  Init_UART1();
  Init_UART2();
  _EINT();
  delay(10);
  Init_screen();

  while(1);
}

  Init_screen();是通过串口1读取一个数据,再通过串口2送到它所控制的显示屏上显示。可开机后  Init_screen()并没有执行,显示屏上并没显示我想要的数据。请问哪里出了问题?应该怎么改?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
比如硬件电路连接,初始化函数介绍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_Init();   io口初始化
  Init_clk();  // 初始化时钟
  Init_UART1();  串口0初始化
  Init_UART2();  串口1初始化
  _EINT();
  delay(10);
  Init_screen();   利用串口传输来初始化lcd屏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查看init_UART1(); Init_UART2(); 中是否有输出语句,有注释掉。
或者把_EINT(); 放到Init_clk(); // 初始化时钟之后试一下,当然最终不建议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