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AD 画双面板时,放一个焊盘怎么 两面都有?

楼主(2012-04-11):
用 AD 画双面板时,放一个焊盘怎么 两面都有?
那这样焊盘和过孔不是一样了吗?我用3D 视图看到的。所有的焊盘正反面都有。
面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双面板,插件焊盘和过孔属于通孔,贯穿上下层,故上下层都有,没有就不对了;表贴元件的焊盘才只有单层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那在画双面板时,焊盘和过孔有区别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焊盘一般作为元件管脚存在,也可作为测试焊盘,露出铜皮方便测试;测试孔也可用过孔,但要附加说明不盖绿油,露铜以便测试;其他单纯为连通上下层时,区别不是很大,但习惯上多用过孔。
以上属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