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LPC1769工程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弄一块LPC1769的板子,在刚开始建工程的时候遇到点麻烦,试了好久,在网上也找了好多资料也没解决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在添加进一个工程调试时出现了如下问题:

工程代码为:
#include "LPC17xx.h"
#include
#include
__CRP const unsigned int CRP_WORD = CRP_NO_CRP ;
int main(void) {
int i, j;

//        SystemInit();

        LPC_GPIO0->FIODIR = 0xFFFFFFFF;                /* P0.xx defined as Outputs */
        LPC_GPIO0->FIOCLR = 0xFFFFFFFF;                /* turn off all the LEDs */

        while(1)
        {

            LPC_GPIO0->FIOSET = 0XFFFFFFFF;
                for(j = 10000; j > 0; j--);
                for(j = 10000; j > 0; j--);
                for(j = 10000; j > 0; j--);
                LPC_GPIO0->FIOCLR = 0xFFFFFFFF;
                for(j = 10000; j > 0; j--);
                for(j = 10000; j > 0; j--);
                for(j = 10000; j > 0; j--);
        }
        return 0 ;
}
谢谢啦

点击debug弹出的窗口

点击debug弹出的窗口

点击ok弹出的窗口

点击ok弹出的窗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把你的工程发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好像是没有生成调试所需的文件,修改下配置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LPCXpress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咨询你个问题,一个用户程序包含了对1769的升级,连接时通过跳线可以对1769升级,怎么把这个程序中的升级文件提取出来??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