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数字IO与CPU运行速度有关吗

楼主:
最近在学430,有个问题。就是某一IO口作为输入的时候,输入的速率是不是不能太快,得等CPU读取后才继续输入,否者会覆盖之前的数据??
求有经验的指导指导。

网友:
是有一定的频率限制的。可以采用IO中断的方式。

网友:
至少得保持一个还是两个机器周期

网友:
I/O口确实有时钟频率的限制,反映在高低电平的切换速度上,在arm系列中GPIO做输出口时都有个端口频率选择寄存器位,msp430没发现,应该和运行频率有关,最少要几个机器周期吧

网友:
1. 我们衡量一个IO口的处理能力一般用GPIO翻转速度这个指标,意思是说你设置了GPIO的输出电平后,到GPIO实际被置高置低的时间。不会用输入的处理速度。
2. 外接数据变化太快,你的CPU处理不过来,这个和GPIO没有关系,是你CPU处理能力的事
3. 一般来讲GPIO可以设置成中断模式来处理变化,实际上如果太窄的脉宽也可能触发不了CPU,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几个MCU来测试下,一般这个时间是几十到几百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