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运放积分电路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运放积分电路,如图,红线为输入波形,经过运放积分器,黄线代表输出电路,小弟的问题是为什么输出波形会产生一个直流电压偏置,改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啦

网友:
仿真的波形是正常的,你应该为你的电容使用正确的模型。
俺大致解释下吧:
假设你使用的是理想的电容,上电瞬间,尽管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但由于运放是开环的,输出会摆到接近供电轨。然后电容开始充电。。
我们一般都是采用虚短、虚断来分析运放电路的,这对简单分析很方便。但在某些时候不能得到细节的东西,在你的电路中,同相输入端接地,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只会无限接近于地,而不会是零。你可以仿真看下波形。

实际环境中,电容是具有EPR的(这里不考虑ESR和ESL之类的),而且PCB表面的绝缘电阻也是有限的。这个电阻会使原本开环的运放电路构成闭环。

你在电容上并联个电阻吧,大概为10meg~30me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