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_uart输出乱码

楼主:
nios中的jtat_uart输出字符怎么是乱码,是不是有些头文件,还是库要设置一下?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lt_types.h

相关代码
int main(void)
{
   // printf("Left-hand rotary!\r\n");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0x07);
    while(1)
    {
        rotary_direction();
        printf("%d,%d\r\n",current_a,current_b);
        usleep(100000);
    }
}

"

网友:
1.你的设置看是否正确

2.你输出的东西是否是可以显示的ASCII字符

网友:
你好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可能你读到的数据和显示的数据格式不一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