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PIO0_2电平中断问题

楼主:
问题: 把代码放在不同的地方 效果不一样!求指点。

int main()
{
 int flag = 0;
 SystemInit();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GPIOSetDir(0,1,1);/*LED */

 GPIOSetDir(0,2,0);/*PIO0_2 为低电平中断*/
 GPIOSetInterrupt(0, 2, 1, 1, 1);
 GPIOIntEnable(0, 2);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while(1)
 {

#if 0

/*这段代码放这里  正常, 按键  灯灭, 再按键,灯亮,依次交替*/
   if (PIO1IntStatus & 0x1<<8)
  {
   GPIOSetValue(0,1,flag);
   PIO1IntStatus = 0;
   flag = ~flag;
  }
  #endif
 }
 return 0;
}

网友:
回复 楼主:

void PIOINT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regVal;
static int flag = 0;
for (ii=0;ii<12;ii++)
{
regVal = GPIOIntStatus( PORT0, ii );
if (regVal)
{
printf("interrupt happened!\t%d\t\n",ii);
PIO0IntStatus = 1<< ii;
GPIOIntClear( PORT0, ii );
printf("\t%d\n",PIO0IntStatus);
}
#if 1

/*这段代码放这里 出错 没有按下键,却在PIO0_2上测试一个100多HZ的方波*/
if ((PIO0IntStatus & 0x01<<2)==(0x01<<2))
{
printf("\t%d\n",PIO0IntStatus);
GPIOSetValue(0,1,flag);
PIO0IntStatus = 0;
flag = ~flag;
}
#endif
}
return;
}

网友:
放在中断中,应该是按键抖动表现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延时一段时间  再去检测  这样软件消抖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一般2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