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电流档在这种情况下起了什么作用呢?

楼主:
    最近在玩别人给的一块led点阵,大小是80*16的,全部使用的时候电流会到5A左右,我用的是5V的电源给他供电,电源是旧的台式机的电源,输出电流满足其要求,一开始直接把电源接到板子上,led显示不正常,会一闪一闪,并且会有吱吱的声音。我已开始以为是电流不够大于是就把万用表串入电路,没想要led显示正常了,不在闪了。。。。。我又把万用表拿了,电路又开始闪烁了。我觉得是电路的干扰问题,因为led屏幕显示的内容不同点亮的led不同电路的电流变化很大,所以电路不稳定。我觉得这里的万用表起了个稳定电路的作用。现在我的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电路才能让电路在不接万用表的时候也正常呢?滤波电路吗?用电感吗?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的电压波形,可不可能是万用表里面有电容,起到了稳压作用。

网友:
电感的作用是抑制电流纹波,电容吸收电压尖峰,看你需要哪种滤波了

网友:
可能你的旧电源的滤波电容变质了?并联一个1000uf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啊。。。。。

网友:
通常而言,多数PC电源并不干净,因为主板上关键的电路都有二次稳压,所以要加强滤波,考虑到杂牌PC电源的输出纹波较大,最好采用LC派型滤波。

网友:
补充一点:注意PC电源的主采样回路可能各不相同,如果不是在5V侧采样,那么输出纹波会更厉害,甚至干脆不稳压,这时需要在PC电源的主输出回路加一个适当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