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套电话

楼主:
  以下的字句将告诉你,我是如何将一副蓝牙耳麦拆开来,然后将它缝入一只手套之中的,这样我就能只要把手举到耳边就能够通电话了,而表面上看我仿佛是在假装打电话一样!但我其实真的在打电话哦!是的,我这么做是有那么点stupid,不过你试试看就知道有多好玩儿了……

  1 工具和材料

  ● 手套

  ● 扬声器

  ● 充电插头

  ○ 烙铁

  ○ 剪刀

  ○ 针线

  ○ 钢丝钳

  2 拆解耳麦

  1.扬声器的线路

  2.扬声器

  3.充电插头

  ● 我没有在把耳麦大卸八块挖出内脏之前给它留下任何遗像,这真是太遗憾了。不过耳麦其实只是咬合型的封装,我只需用小刀的刀刃插入侧面的拼合部位轻轻一转,就能将它轻易撬开。我所需要的是主电路板,这样我就能够访问哪些我要延长出去的组件了:

  1.按钮

  2.扬声器

  3.话筒

  4.充电插头

  ● 在照片中,按钮位于电路板的另一层,所以你看不到它。

  3 延长零件的活动范围

  1.话筒

  2.扬声器

  3.按钮导线(真正的按钮还没有安装上去)

  4.充电端口

  5.电路板

  6.电池

  ● 我在下一步中将会把需要连接到手套上不同位置的元件的导线加长。扬声器和话筒上已经连有导线了,因此我只需简单地再拼接几根导线上去就行了。我必须把按钮和充电插头从电路板上去焊,这样才能给它们连上导线。我手头有个很不错的显微镜,这让我去焊和重新焊接时操作更加方便了。而且,在显微镜下观察电路板实在太酷了!如果你有机会这么做的话,我可是强烈推荐哦。

  ● 接着我把零件布置在手套上,斟酌该如何才能将它们摆放得最合理。我想把扬声器装在拇指上,而话筒则位于小指上。对于电池、电路板和充电器,我决定把它们放在手腕的后面,因为我觉得在那里的话最不容易造成什么妨碍。我想把按钮放在手掌心的位置,这样我就能够在把手指弯曲成打电话的姿势时按到按钮了。

  4 缝入电路板

  供电源充电器进入的孔

  ● 我小心翼翼地把手套背面的缝合线适当剪断,直到剪出一个足够大的洞,可以把电路板和电池塞进去。我在缝合边上剪出了一个供电池充电器通过的小洞,然后用镶边的针脚手工将洞的边缘缝合起来。我是凭感觉布置的,让导线随意排布,然后用许多针脚在充电器的周围把它缝合了起来。电路板和电池实际上很容易被编制纤维钩住,所以不需要把它们缝住(这一点对我来说相当幸运,因为后来我不得不把它们拿出来,修复了一个焊坏了的结合点)。

  5 缝入扬声器和话筒

  用针把话筒别在小指上

  扬声器别在拇指上

  1.扬声器(拇指)

  2.扬声器的导线从藏入电路板的缝合边处穿过

  3.话筒的导线

  4.这些实际上是按钮的导线,我暂时还不需要处理它们。

  ● 我缝的针脚有点向后倾斜,让整体看起来很有点锯齿状的风格。这样可以让它拥有更好的弹性和伸展性。

  完全缝入的话筒

  ● 我把扬声器和话筒的导线铺展开,直接把元件塞入手套指部的洞里面的相应位置。我戴上手套,然后从外部把它们用针别住,包括那些连回电路板的导线。

  ● 接着我极其小心地把手套里外翻了过来,然后用比较松散的针脚把导线缝住。你需要给这些针脚留一些弹性空间,让它们既不会显露在外,也不会在你穿上手套时拽到。

  6 延展并缝合按钮

  1.多用表的一部分

  2.当按下按钮时,这两只脚会通上电。

  3.这一侧对应的脚也会通电……我不太清楚中间这只脚有什么用。我只能用多用表对按钮进行连接测试。当我捏着表笔接触不同的按钮引脚组合时,我请别人帮我按动按钮进行测试。

  ● 按钮要稍微复杂一些,因为我无法采用耳机的按钮,而它是集成在电路板上的,所以我必须把它拆掉才能使用它下面的端子。

  ● 我找到了一个从某个废弃的设备中回收利用的按钮,不过如果你手头没有什么废弃设备的话,也可以轻松从电子设备供应商处买到小型瞬时按钮。

  ● 这样的长度大概就够按钮导线使用了,它要从手套背面电路板所在的位置绕到手掌部位。

  ● 我在电路板上的各个按钮端子处焊上导线,而每根导线的另一端则焊接在按钮的各个引脚上。

  ● 我用多用表的电阻档检查,确定该如何连接导线——当按钮弹起时,我发现只有两个引脚是相互断开的,而按钮按下之后它们就连通了。

  ● 当我把按钮焊接完毕之后,我就简单地把它像扬声器和话筒那样缝合到位了。我把按钮放置在手掌中央,我可以用中指轻松按到那个位置。

  7 充电

  1.电路板和电池就在这下面,基本上看不见了

  2.充电插头(这张照片中它有些脱落了,我不得不重新把它缝好)

  ●如果电池电量可能不足了的话,那么就插上充电电缆,然后你就可以戴上手套,按下按钮,开始通话了!或者,你懂的,耳麦能做什么,这只手套也能做什么。

    最后成品,评价:真猥琐!

网友:
太酷了!如果是皮手套,那就更拉风了!这个毛线手套只能让人觉得很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