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自己制作的电路单片机被烧了

楼主:
大家好,我第一次着手自己制作电路板,调试的时候单片机烧掉了,我一直找不出原因,希望大家能知道我一下,谢谢哦~ stm8.pdf (306.94 KB, 下载次数: 161) ,这是我的电路图,我调试过了电源部分是正常的,单片机部分用亮灯程序调试也是可以正常亮灭,但是当我调试继电器的时候,因为继电器部分接的VCC画图的时候没注意在电源部分标注出来,所以我另外连了一根线,一旦连上这根线,单片机就发烫。。。希望大家能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Vcc是多少伏呢? 会不会是你的蓄流二极管旱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继电器的通断是24V,所以我第一次用的VCC是24V,单片机烧掉了,第二次用的12V,还是烧掉了,二极管我检查了是焊正确的

网友:
单片机应该是3.3v供电 你用的5v

网友:
stm8可以用5V供电的

网友:
电路图 建议将数字地 和 模拟地 分开 试试

网友:
亲。。。带继电器这种负载是必须要加驱动电路隔离的,直接加高压好歹CPU直接安乐死了,万一你用正常电压驱动,继电器线圈造成的大电流或者反向电动势把单片机打死机了或者把IO口烧掉了就更难排查了。去看一下怎么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吧,直接搜就有。

网友:
单片机发热?会不会是10k电阻R14、R15焊成小的了?比如100欧

网友:
图上看不出烧的原因,怀疑你器件在焊接的时由于技术或者方向搞错引起的,很有可能是做的电路板有隐患,在调试继电器的时候表现了出来,继电器部分暂时看不出烧的原因。
不过你的板子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楼上说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的问题,楼上的表述不太准确,这个电路没有模拟部分,都是数字电路,数字和模拟信号区分简单一些就可以这么看。就看有没有AD。与AD相关的都是模拟部分,AD数字部分还有单片机其他的都是数字部分,这样讲不太准确,可以先这样区分一下,见的多了就明白了。楼上的意思应该是说你光耦输入和输出的地部分,光耦属于电气隔离器件,输入和输出是不能用同一个电源的,也就是输入和输出用的电源不应该有电的联系,因此你的光耦输入和输出的地应该分开画。
但是对于你这个电路,用的本就是一个电源,5V是由Vcc经过非隔离原件变过来的,这样这两个电源还有关系(必须共地),因此不能算两个电源,你用光耦驱动继电器也就失去了光耦的意义,用过三极管就可以了,比如9013、9012等,耐压值不能低于Vcc。
再一个,你光耦输入部分的限流电阻有点儿大了。一般光耦导通时输入部分的电流应该维持是几个毫安以上,有一些高速光耦要几十个毫安。说白了就是光耦的LED必须要在毫安级的电流下才能工作。你输入部分的电源用5V,减去LED的压降,自己算一下LED的电流吧。你用的这个光耦我没用过,不知道他的特性,但一般这样的电流是不行的。

网友:
看了电路图,貌似没有说明致命的错误。。。
如楼上所说,光耦的电阻R14、R15确实大了点,1K左右就好了~
可以将继电器的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分开供电试试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楼主记得告诉我们结果啊!

网友:
继电器电流必须做保护啊,只要继电器动作,瞬间电压是双倍的,5V会冲击出10V电压

网友:
看了你图,继电器VCC 不能这么做,VCC接二极管再到继电器,然后继电器的电源和地之间接入105的电容。你这个是继电器动作时候 继电器内部线圈导致动作瞬间电压激增,电源5V 导通就会冲击到10V,断开的时候会出现-10V。

网友:
你的VCC通过lm393的输出直接到了PD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