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步制作复古蓝牙无绳电话

楼主:
  蓝牙耳机现在十分普遍了,均价大概在一两百左右,山寨的更便宜一些。对于DIYer 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可以拿它们进行各种玩了。有位大哥爱在复古的东西身上加点儿现代感,于是DIY了一个复古的蓝牙听筒,虽然这个也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儿了,市场上也早已经有卖的了。但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成就感大于一切,而且还省钱,何乐而不为呢?看看他怎么为的吧。

  工具/原料

  旧蓝牙耳机一枚,复古电话听筒(扬声器和话筒带圆盖的那种,可拆卸),5毫米蓝色LED灯,LED底座,开关按钮,直流电源插口,带匹配的插头,成股电线,一千欧姆的电阻器,钻头,喷胶枪,万用电表,带通路测试仪的那种,小螺丝刀,焊铁,钢丝钳

  步骤/方法

  拆开蓝牙耳机,只要拧掉几颗螺丝把外壳打开,取出PCB电路板就行了。下面的电路板草图清楚地显示了扬声器,麦克风和电池的连接情况。

  电池的正负极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正极线(红色)走哪儿。从电池开始,给所有的电线进行解焊。不是所有的蓝牙耳机都一样,不过一般都会有这些部件。

  把复古听筒的扬声器和话筒圆盖拆下来。再把里面所有的绕线掏空放一边。听筒靠弹簧固定,所以拆的时候要小心。掏出来的线你可以在后面用,但是焊接之前还得先把它们理顺,怪麻烦的。建议另准备新线。

  给电路板上原有的开关和LED解焊,再把新的按钮开关和LED灯的焊在相应的位置。

  第四步:把扬声器和话筒的连线焊接在电路板上,可以参照草图进行。为了声音效果更好,加了一个电阻器在扬声器终端,这样声音不会太大或者失真。

  给原来的电源连接线解焊,为了找到接地针脚,用万用电表测试负极电池夹和每个针脚之间的通路。在听筒上找合适的位置钻孔,安装直流电源插口,还有之前焊接好的LED灯和按钮开关。因为安装电源插口的开口比较大,套了一个垫圈加固。再把电源插口连线焊在电路板上。

  蓝牙耳机的充电器插头是3针的,但是真正充电的只有2针。把原来的插头切掉,换上跟电源插口相匹配的插头。

  把电路板装在听筒扬声器处,把之前扬声器和话筒以及塑料圆盖装回去。然后把听筒和你的手机进行蓝牙配对,打电话进行测试。如果有问题的话,很可能是电线正负极弄错了,只能再进去把线进行调整。

  把电路板装在听筒扬声器处,把之前扬声器和话筒以及塑料圆盖装回去。然后把听筒和你的手机进行蓝牙配对,打电话进行测试。如果有问题的话,很可能是电线正负极弄错了,只能再进去把线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