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API error #65535

楼主: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a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换了晶振也不行。换换电容吧

网友:
'Flash API Error: #65535: The device is in limp mode, operation failed.

哪款芯片呀?就是晶振的问题,如果还有就是供电......

XCLKOUT引脚输出的信号怎么样呀?

网友:
目前测试感觉晶振上的电压不对。估计clkout 应该不好。没来得测呢

网友:
我前两天也遇到过,不过重新加电后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哪里不稳定,楼主找到问题所在了请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没找到问题啊。放到第二天,上电一试又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类似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实验一直出错,第二天什么都正确了。深切怀疑是CCS的问题,重启一下电脑就好了....

网友:
都是盗版惹的祸

但绝大多数人都离不开盗版

网友:
不是CCS问题,因为当时换块板子就是OK的,也测过当时的电压有些许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JTAG个插口有点松了。你重新拔掉弄下14针的JTAG口。然后重新插紧马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这个答案,让我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