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 ILI9320 TFT问题

楼主:
求助:

                         本人现在做TFT驱动,用的PB口的低四位做TFT数据的高四位,用PD口的高四位做TFT数据的低四位,我是这样组合的

                       #DEFINE  DB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DEFINE  DD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DB,DH&0XF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DD,DH&0X0F);

                   大家觉得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
函数 GPIOPinWrite( )
功能  向所选GPIO 端口的指定管脚写入一个值,以更新管脚状态
原型  void GPIOPinWrit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
参数
ulPort:所选GPIO端口的基址
ucPins:指定管脚的位组合表示
ucVal:写入指定管脚的值
注:ucPins 指定的管脚对应的 ucVal 当中的位如果是 1,则置位相应的管脚,如果是 0,则清
零相应的管脚;ucPins未指定的管脚不受影响。
返回  无
示例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3, 0x00);    //   清除PA3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5, 0xFF);    //   置位PB5

//  同时置位PD2、PD6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6, 0xFF);

//  变量ucData 输出到PA0~PA7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0xFF, uc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