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如何把侧音完全消除

楼主:
sim300如何把侧音完全消除

用了AT+SIDET=0

但是还是有侧音。。求助

网友:
一个是靠指令,注意选择正确的通道,另外扬声器和MIC的布置位置、指向性等要注意,需尽量降低扬声器-MIC间的直接耦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了一下。。通道设置是正确的。。。。用的指令AT+SIDET=0只能减小侧音。。却不能完全消除。。还是能听到声音。。。。。。。。。。。。

网友:
那说明楼主的结构设计不当,存在过大的MIC-扬声器声音耦合,按我前面说的办法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