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中自己配置的fifo,不能输入

楼主:
按着教材一步一步走的,但是书中最后的simulation能出来正常的波形,我这个死活出不来,输出是0,而且empty项一直就是高电平,我感觉是数据没有输入进fifo,但各种时钟信号和请求信号都设置的没问题啊,愁死了,在线等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
你是先写FIFO然后再从FIFO中读数据还是通过文件对FIFO进行预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帮忙看看,为啥程序的中断一直进不去?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_types.h"
#include "io.h"
#include "sys/alt_irq.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ltera_avalon_fifo_regs.h"
#include "altera_avalon_fifo_util.h"

#define ALMOST_EMPTY  2
#define ALMOST_FULL   13

int main (void)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 ("alt_main")));

void FIFO_interrupts(void* context,alt_u32 id)
{
    alt_u16 i;

    for(i=0;i<16;i++)
        IOWR(USB_BASE,0,IORD(FIFO_OUT_BASE,0));
    altera_avalon_fifo_clear_event(FIFO_OUT_CSR_BASE,ALTERA_AVALON_FIFO_EVENT_ALL);
}

int alt_main(void)
{
    altera_avalon_fifo_init(FIFO_OUT_CSR_BASE,
                                          1, // Disabled interrupts
                                          ALMOST_EMPTY,
                                          ALMOST_FULL);

    IOWR_ALTERA_AVALON_FIFO_IENABLE(FIFO_OUT_CSR_BASE,0x04);

    alt_irq_register(FIFO_OUT_CSR_IRQ,NULL,FIFO_interrupts);//注册中断服务程序

    while (1)
    {
        ;
    }
    return 0;
}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