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Microchip的TCPIP协议栈到M3,完美运行。

楼主:
我使用过uip,lwip,以及MDK自带的RL_TCPNET几种协议栈,这几种协议栈使用的web server应该是同一个。这种web server有个很不方便的地方,就是网页中有动态变化的参数的时候就比较麻烦。通常都是用cgi的方式。要么用cgi完全生成整个网页,要么用cgi生成xml文件,然后用ajax方式加载。前者不便之处在于,网页不能做到所见即所得,需要先写好一个网页,然后改成cgi的语法格式。一旦网页要变动,就需要全部重来。后面那种方式也不能完全做到所见即所得,但稍微方便点。不过缺点是,如果浏览器不支持javascript(例如比较低端点的手机的浏览器)就无法正常显示了。
Microchip的协议栈是Microchip专为其芯片设计的一套协议栈,在TCP IP方面的通讯的性能我没有做过具体的比较,不敢说性能好不好,但是他自带的web server却是很好用的。举个例子,在网页里如果有个参数需要动态变化,只需要先写好网页的html文件,然后将需要动态变化的地方用~var_xxx~ 的形式代替,然后用他自带的工具转换成C代码(也可以转换成bin文件存储到外部存储器),这个工具同时会生成一个http_print_var_xxx()的函数框架,只需要在这个函数里输出相应的字符串,网页文件里的~var_xxx~符号,在送给用户的时候就自动被替换成实时数据。当然,这个web服务器也支持用户认证,还有表单数据的提交和带参数的get请求。
附上一个例程,例程演示的是通过网页修改设备的IP地址,代码里还有TCP和UDP的socket通讯例程。
如果需要使用自定义网页,步骤如下,更详细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Microchip的文档。
1,用网页编辑工具编写网页,网页中需要动态变化的数据,使用 ~varname~形式的符号代替。在用户打开网页的时候,这些符号会被实际值代替
例如
<input name="ipaddr" type="text"  id="ipaddr" value="~dfip~" size="15" maxlength="15" >
这句中的~dfip~,在用户打开网页的时候,就会变成192.168.0.1这样的字符串,至于如何变换,下面会做介绍
2,使用Tools目录下的MPFS2.exe,选择网页文件所在的目录,生成C18/C32 Image格式,转换后,会生成两个文件:MPFSImg2.C和httpprint.h,用这个两个文件替代工程里的同名文件。
在httpptint.h中,会自动加入一些函数的声明,这些函数是用于输出动态参数的。格式为void HTTPPrint_varname(void)。例如上面的网页代码,在运行这个程序后,httpprint.h里就会增加一个void HTTPPrint_dfip(void)函数的声明。
3,在CustomHTTPApps.c里,添加用户认证相关的代码,输出动态参数的代码,以及处理表单提交的代码。第2步里提到的void HTTPPrint_dfip(void)函数的代码,就在这里实现。
4,动态变量的输出和表单的提交,请参考例程。动态变量的输出比较简单,表单的提交,一般要先提取表单里的变量名和变量值,然后再做一些字符串的分析处理

注意:
该协议栈来源于Microchip,附件代码仅作个人研究,如需用于商业用途,请慎重考虑
代码使用了TI的固件库,请先安装,否则可能无法编译通过

演示代码。

网友A:
首先不管我用没用源码,都要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精神!楼主很专业,也很细致。
本人已经完成了微芯TCP/IP协议栈到STM32xx7的移植,经测试运行效果不错,指标比采用uIP/lwIP都要好很多。这里说几点自己的体会:
(1)很多朋友认为Microchip的TCP/IP协议栈比较“低级”,好像只能单线程裸奔,因此纷纷拜倒在lwIP+xxxOS的方案脚下。这其实是理解错了操作系统和网络协议栈的关系。再说第一,Microchip协议栈也能跑xxOS,第二,跑OS似乎不应是目标,性能好才是目标。我这次的网络音频项目先是采用了lwIP1.4.1+FreeRTOS8.0.0RC2,可是测试下来指标不够好,不是基本指标不好,是尖端指标不好(比如发送性能)。最后我改用"裸奔"的微芯协议栈,才实现了完美运行。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把OS消耗性能加到了网络性能上。朋友们不要以为我不懂操作系统,这里想说的是,由于成本压力,我越来越多的设计都必须采用非常紧凑的设计,我突然发现,裸奔的情况我将越来越多面对,你们呢?
(3)很多朋友说lwIP是“经典”,说句实话,我第一次看了源码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基本上不相信是欧洲人写的,印象是小家子气。写法一律小写而没有匈牙利写法,变量和常量都随意起名,就像是看8086时代的小汇编程序……要我说,是欧洲人睡着时写的!
(2)微芯协议栈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觉得是“想得太周全了”。功能是所有开源协议栈中最强大的,很多朋友说用lwIP也可以,是的,按照OSI模型,只要有TCPIP,你实际上是可以写出一切的,问题是你有这个做车轮的时间吗?而微芯协议栈几乎全带了。所以说,说到这里,我要冒昧地给楼主提个意见:我的意见是微芯协议栈要移就要移全,不然就失去了移植的意义了,还不如用功能可怜的lwIP/uIP。

网友:
牛人,求指导

网友:
大神呀~求教导!

网友:
牛人,学习中。。。。Microchip例程中也是用到了ajax技术吧。。。。

网友:
这个要顶啊!

网友:
好東西download to try it.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做 webserver 还是很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管我用没用源码,都要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精神!楼主很专业,也很细致。
本人已经完成了微芯TCP/IP协 ...

性能比较是 lwip+rtos 对 microchip tip/ip。那差距是不是因为 rtos 呢?有没有裸跑 lwip 的比较?

网友:
microchip tip/ip支持IPv6吗?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里能找到关于Microchip的TCP/IP协议栈代码详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里能找到关于Microchip的TCP/IP协议栈代码详解?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0&dDocName=en537041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2680&dDocName=en537041

谢谢!这个好像不是Microchip的TCPIP代码详解,是关于其软件版本的archive

网友:
好像没什么用,里面关键的部分都被楼主封装起来了。

网友D(2016-01-23):
请问楼主 底层硬件网络接口是用的什么片子呢

网友E(2016-02-24):
LM3S8962,但已经停产了

网友F:
楼主你的封装额代码能释放出来看看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