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
如图vcc=6v是电源,向ic提供工作电源5v,怎样去确定电阻R的阻值?

网友:
(6-5) / I =R

网友:
这样设计电路有点没见过,

网友:
这样设计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串接一个二极管来降压啊?串接电阻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难道根据最大输入电流和欧姆定律来计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R是用来限流的,我懂一点点了,只能用一个大方向的想发才行,r越大,电流越小,ic分到的电压自然会比较小,如果要比较精确去计算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比如说Vcc是12v,而ic的电压范围是3~5v,那么这个电阻R该是怎样去选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R是用来限流的,我懂一点点了,只能用一个大方向的想发才行,r越大,电流越小,ic分到的电压自然会比较小,如果要比较精确去计算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比如说Vcc是12v,而ic的电压范围是3~5v,那么这个电阻R该是怎样去选取呢?

网友:
尽量不要用电阻降压,除非你的负载是恒定的,显然这个条件不成立,应该使用LDO(低压差稳压器)/DCDC(直流-直流开关电源)。简单处理的话,用一个硅整流二极管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来实现降压,其原理是二极管的结压降不随通过的电流大小有明显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电流时,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并不低。

网友:
我是初学者, 不知道这样可行否?  用个可变电阻器代替R, 慢慢减小阻值, 当VCC=5v时记录下阻值大小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希望能解救一下小弟,怎样去读懂一个IC的复位保持高电平时长呢?上电复位要求的高电平的时间?我不太会读datasheet。求教!如芯片HEF452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