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采样

楼主:
用28335控制逆变器,没有与一次电路连接时采样正常,一旦与一次电路连接,逆变器的IGBT工作动作时,采样得到的信号的就很多毛刺了,这是咋回事,是干扰的问题吗?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对于干扰其实,我个人认为只有2种办法(如果有其他好办法请大家一定帮忙指点,这是门学问)

 1、确认干扰来源,

2、对于干扰要么减少干扰来源,要么屏蔽干扰来源。如果是要屏蔽那需要确认传播途径,通过空气传播还是通过PCB上的布线传播,是什么原因导致扰动...........

3、如果是空气传播,那加屏蔽罩,如果是通过布线传播那方法更多改进PCB布线,加滤波电路,加隔离,对地的处理........视导致扰动原因情况而定

网友:
太谢谢了,可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干扰的问题,而且要改硬件的话会很麻烦,能不能通过软件抑制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采样的信号是瞬时变化的值(比如电机相线电流),那最好还是在硬件上做滤波,加个巴特沃斯滤波。适当增大滤波电容,如果对瞬时变化要求不高的信号(温度),软件加个中位值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
您说的太对了!我采用的就是中位值滤波,在逆变器没有工作时,采样很正常,但逆变器一工作就不行了,查了很多文献,感觉是逆变器的电磁干扰问题,但不知该如何解决,一定要用硬件的办法吗?装EMI?改进采样算法行不行?例如用过采样算法?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软件不是不可以,你看看干扰是多少的频率用FIR滤波试试,如果是白噪声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软件不是万能的,硬件是基础,建议考虑硬件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