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4的CAP功能

楼主:
最近使用1754的CAP功能项俘获一个信号,结果发现CR0中的值比真实的信号延迟了300NS。更悲剧的是在PCLKSEL0中选择00和01并没有改变延迟的效果,这不知是怎么了。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期盼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顶,暂时没有弄过CAN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斑竹。
我怀疑那个PCLKSEL寄存器就形同虚设,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无论PCLKSEL如何设置都无济于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寄存器一般不会没有用,可以通过MDK外设看看是否设置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DK软仿很成功,完全可以实现分频功能,奇怪的是用TIMER测试发现TIMER的工作时钟仅为73M,可是此时我的TIMER时钟是和系统时钟一致的没有做分频处理,系统时钟是96M。软仿也验证了配置结果是9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