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经典)

楼主:
2010年2月28日元宵节,Joke版突然吹起一阵怀旧风,众多wsn集体怀念曾经的青葱岁月。。。一时间,有人捶胸顿足,有人恍然大悟,有人内牛满面,然后,都没有然后了。。。

事情的开头是因为这篇帖子:作者: wedf  转载:wuxing
嗯。。。。n年前的某天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夜宵,吃完夜宵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俺的first kiss。。。。一直逛到十一点多。。按照时间她们宿舍楼应该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突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注意,不是回不去 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时屁颠屁颠的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ppy的说,没还没锁!!!!!!!!!!!
然后。。。然后没多久就没有然后了。。。这个mm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一个。。。。sigh

【接着,众人纷纷开始怀旧,Joke版面突然变成一张硕大的茶几,上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杯具】

***作者: karmapa

朋友的事,很羞涩,喜欢一个女生好久不敢表白,后来人家女生自己说:我同学说看得出你很喜欢我,朋友羞愧无地自容地说:啊?抱歉啊,我以后会注意不让人误会了
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
其实这种joke挺辛酸,呵呵

***作者: bom
有个mm曾经跟我说,从我俩的星座上看我们不适合做朋友
适合做……夫妻
可惜当时我那个榆木脑袋啊

***作者: huawuque
和我差不多
我是很兴奋的说去打通宵CS吧,结果她在网吧趴了一夜,若干年后才明白她幽怨的眼神

***作者: fallenboy

说个我自己的
当时跟MM联系了很久
反复计划如何表白
然后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
在说出口的一刹那
变成了
"当我的……妹妹好吗"

***作者: aitsy
PP的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等回味过来已经晚了……

***作者: wedf
嗯。。。转战这里了。。那就再说一个。。。唉。。。真是佩服自己当年的eq。。。
是另外一个mm,我一直在和身边的朋友说我喜欢她要追她之类的。。。
有次和她一起参加个培训出来,我说一起吃饭,她说算了,要么一起爬山去吧。。
当时已经是四点多了,冬天,天黑的比较早的,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说眼镜度数不够,天黑看不见,让我拉她一下。。然后我就老老实实的拉着她
的袖子下山了。。。(注意:是拉着袖子!!!)。。。。
然后。。。就没啥然后了这个。。

***作者: fallenboy
你说吸椰子我想起一个
我哥们的事
也是和MM俩人一起吸椰子
丫恶作剧往里吹气
MM一下子被呛到
水从鼻子里出来了
丫还抚掌大笑
在场的我等4,5个哥们无语凝噎
然后,就没啥然后了。。

***作者: strangyoung
我的:大家在一起开玩笑,然后就比较各地方言了,最后某MM
让我用我们那边的方言说一下i love u这样的意思,然后我就
站起来对所有人说一下,然后还仔细解释一通哪字对应哪音。。。

***作者: gcat
我也来贡献个差不多的
高中同学,大学互相写信,信的内容啥出格的都没有
某次大学放假回家,我要去电脑城买点配件,就把她叫出来了,括弧我心里还奇怪了一下,怎么一个女孩子也喜欢逛这种地方括弧毕。然后我在空气污浊乱糟糟的市场里转了半天,她跟了半天。。。
后来几年后等我回过味儿来,人家说以前喜欢你的,后来实在等不来你表态,就放弃了。女孩子的青春不能等过去啊。。。
巨温柔的一个女孩儿啊。。。蹲墙角哭会儿去。。

***作者: BASH
今年初一和某mm发短信拜年聊天。
到最后,mm发短信说,回北京送你巧克力吃。
当时很白痴的回了一句:你们那过年真有意思,不吃饺子,吃巧克力。
还好,后来还有巧克力吃。。。

***作者: linkin
嗯。
我记得有次陪一个TW的ppmm逛街吃晚饭,然后她说累了提出去酒店休息一下
然后我说好,然后到了酒店她说头发有灰尘就去洗澡了
然后我就打开电视看中国男篮对西班牙男篮那场世锦赛,开始中国领先十几分!
mm叫我帮她按摩一下脚但是比赛太激烈了我都没顾上她就叫她自己按
结果后来mm洗了澡坐我旁边陪我看了一会儿比赛觉得无聊她就回去了
可惜中国队后来还是输了

***作者: ycc
这个我也有。。。
只是姑娘说她那有很多巧克力
她不喜欢吃,问我要不要。。。
我傻傻的时候:我不喜欢吃巧克力。拒绝了,哎

***作者: tesing
还是同学聚餐吃饭;
击鼓传花,轮到俺点歌唱卡拉OK。
貌似是要对唱的吧
大家都用眼色暗示俺去邀俺喜欢的那个MM一起唱。
俺忽略之。
另邀一人。

***作者: chic
我的,一个pp女孩和我一起打乒乓,打了一会我就准备走,结果她说,再打一下吧;然后我就再打了一会儿,然后快到吃饭时间了,我就说,要吃饭了,她说再打 一会儿吧(我记得当时我很奇怪为啥她还要打,她看着也不像喜欢打乒乓,水平也太差),然后我说,晚上还有课(我真的去上课了),就走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

***作者: dpm
冒死回一个
大三那年,和班上一个mm逃课在她们寝室玩,玩着玩着就玩到床上去了
她说不要再玩下去了,再玩下去就控制不住了
我说好吧,那我走了。。。
然后我就走了。。。
现在两人都已婚了。。。。

***作者: magnifique
初中的时候,从背后环抱着女同学玩儿街机,周围的人看我们的眼神直放光,自己不明白为什么。
高中念书的时候,和坐在前面的女生聊家常,她头往后仰,我脸向前凑,恰好耳鬓厮磨,上课的时候也如此,老师也不说。
高中放暑假的时候,邀请女同学来家里玩儿,大夏天的热得厉害,我不穿上衣,她穿抹胸,聊得是数理化文史哲。她抹胸往下掉的时候就当着我的面用手往上托。
高中毕业的时候,和同学毕业旅行,几个女死党给我创造条件和心仪mm共处一室,脸红心跳对坐傻笑找话题到天明。
后来上了大学就学坏了

***作者: dreameet
这兄弟跟一个美女好了很久,俩人都不说,后来放假,女的叫男的去她租的房子里打牌,去了后发现,诺大的一个大一居里就他们俩,于是俩人打得不亦乐乎。后来 女的提出,输了的就让对方在身上画乌龟,可以随便找地方画,这兄弟乐了,连赢了好多把,把女的手心手背都画上了乌龟,还画得很小,说怕一会儿地方不够,打 到后来女的说困了,这兄弟就说那我也回去了。。。。。。第二天,女的又约男的出来吃饭,吃完饭后说继续打牌啊,不服!男的很高兴地又去了,俩人关在屋里, 又重复了一遍前一天晚上的事。。。。。。

***作者: dreameet
学校放暑假的时候,男女自习,女的跟男的接了个文曲星,过了一个多礼拜,男的也没要回来,女的打电话说,明天要去旅游,要男的去她宿舍拿,男的说不方便 吧,女的说没事,放假都回家了,她旁边10几个房间都空着,她屋里就她一人,男的就去了。连楼长都不在,一路上去都没人,到女的门口时,听到里面有水声, 推门进去。。。。只见眼前白花花一片,女的正在慢悠悠地对着他擦澡,这兄弟傻看着,女的轻声说快把门关上,男的关了门继续看,突然一撇眼看到了一个盒子, 拿起来就跑了,说文曲星我拿走了啊!!回到宿舍一看,盒子里面不是文曲星!犹豫了一下,又给女的去了个电话,说拿错了,能再回去一下不?女的说那你快来 啊,于是男的又跑到宿舍去,女的身上就批了一块浴巾,坐在床边,看男的进来,手里拿着文曲星对着他说,在这呢。男的冲上去,拿起文曲星就跑了。

***作者: ForSolitude
唉,一路看下去发现如此多这样的杯具,还以为就自己有呢……
话说高中时喜欢一个女孩,而且感觉她对我也是喜欢的,因为她特意自己调换座位到我旁边还常借故问我各种简单的问题(其实她自己成绩也挺好)。不过那时候胆子小,谈恋爱是绝对不敢涉足的禁区,就啥都没进展。毕业时,在教室里悄悄看着她收拾书籍离开,心想或许是最后一眼了。
没想到大一没多久,她从外地就打电话来了,聊了会儿后,她说让我帮她买一本书,我一听书名居然说"没听说过,不知道去哪买";她楞了下,说"王府井书店有吧";我当时那个实诚啊,居然又回到"不知道王府井书店在哪"。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后来怎么联系她都不理我了,sigh……
我一直觉得自己直到现在还单身是遭报应了.

***作者: vluck
我帮外地美女买过帽子,还把钱收了,人家给多了,我还找零了……

***作者: Invader
当年有个姑娘让我帮她买《勇敢的心》。。。

***作者: whitesox
一个mm打电话过来说,她喜欢的那个男生不喜欢她,我安慰了一阵她,一会她突然说,要不你收留我算了,我叹了口气:我收留你谁收留我啊,唉。。。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作者: Burnside
本科有个初中同学跑到我们学校来,找人联系我问还记不记得她了,然后找我看电影,结果在电影院睡着了……

***作者: gcnc
我刚工作时候,有个同事提出陪我选购手机,然后让我请她看电影作为感谢
看电影的时候还伸手和我比大小
哎。。。当时真是啥经验没有,太傻了

***作者: starfield
我也来说一个
有次跟一个美女一起跳舞,跳了大半个学期
然后有天晚上她叫我去公园陪她散步,顺便给她拍照
我就老老实实的给她拍了很正经的照片
后来我们一起逛公园,她说累了,坐下了
然后就躺在我腿上
我那时候浑身都紧绷了
她说有点冷,我说那我们回去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点然后都没有了。。。

***作者: neoZorro
想起大学一MM让我陪她看电影,看一半队长短信招呼战队比赛,
Y用了2单词就把召回了 need backup

***作者: found
大学时到图书馆自习考研(跨专业),正在找资料,有个女生过来搭讪,说要我借书(自己带的课本)给她看看,我就借了,当时还奇怪她怎么知道我有那本书,下 自习后收回书就走了。然后,在某天在跨专业的上课的地方旁听的时候,又看到那个女的了,下课后几个女生围在门口目送我离去,我当时还很纳闷,这几个女的这 是要干啥。然后,某天在某教学楼门口与一女擦肩而过,两人互相对视了几眼,觉得很眼熟,后来想起来是借书那女。然后,等到好多后,工作了,某天才顿然醒 悟!

***作者: comealong
我也想到一个
有个mm, 我喜欢了好久, 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约会, 看电影呀什么的, 有一天她说, 要不去你那看看吧, 我说好呀. 然后就到了我的住处, 坐着说了一会话, 她说: 真无聊呀! 我说是呀, 然后我说, 要不我们打游戏吧, 然后就屁颠屁颠的把电脑打开让她打游戏, 我在后面看, 期间她转过头来看了我几次, 突然, 起身说要走, 也不让我送....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作者: qia0987
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的手机号(我手机好像解不了电话了,帮忙打下看看)
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俺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男人,就该简单粗暴。直接做你想做的。

***作者: DoubleBond
大学某个假期回去 当时单身状态
被中学时单恋过很久的mm突然约出去 当时mm刚失恋 压马路聊了很久
很晚了送她到了她家门口 她迟疑了一下说家里晚上没人 问能不能上去再陪她聊会儿
想了想当时自己父母也不在家
于是抬头很阳光的微笑一下 说:
我家里也没人 不早了我还是回去了吧 想聊天可以来电话。。。
。。。
然后。。。大家说她为什么木有打来捏。。。
到现在再也没联系上过 没有然后了。。。

***作者: DotCom
大家回忆的都这么high,我也来一个
大三,我是学习委员,她是生活委员;考试以后要给每科的前两名买个奖品以资鼓励,比如苹果,牌,笔记本啥的;
我说我把总共要买多少给你个单子你去买了得了;人家偏不,说两个人好商量拿主意买什么;
然后那天中午大家都还在睡觉就到宿舍把我叫出去一块逛商场了。
我跨栏背心大裤衩趿拉着拖鞋,结果人家怪我出来穿着拖鞋太不正式了; 我说我暑假在家去哪都是一拖到底的,又不是啥正式场合整得跟约会时的。
然后,那幽怨的眼神到毕业后第二年去成都,和同学吃饱喝足春熙路看够美女后躺床上聊以前的故事时,才反应过来

***作者: icefeather
也回一个
高中的一个ppmm,高考结束后回家前夜,一块儿去宵夜,回来的车上突然要帮我看手相,于是就伸出手让她拿着看,并很有兴趣的请教了许多问题
后来上大学了google了一下手相知识,发现那那天看的手相都是瞎扯

***作者: found
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以为一MM喜欢我一兄弟,就打电话问MM,说你喜欢啥样的,我可以 帮忙,MM说就喜欢你这样的,我大脑瞬间短路,赶紧说,我有喜欢的人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作者: whoselight
小mm被辅导员批评了,找我出来,见了面以后一个劲的哭,当时也不管是不是马路边上,反正就是哭,弄得路人以为我欺负她了。
好不容易安慰加逗乐,终于哄好了,mm宽心了,准备走的时候,mm突然说,我要抱一下,好不?
当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说不行~
于是立马又哭了,又一轮安慰加哄开心,而且这次俨然真的是我弄哭的~

***作者: TOPMSS
恩 想起来
某日和一认识接触不久的同校不同院系的女生晚归,在出租上,她愣是把手伸到我面前,展示自己的手腕有多细多白,还要让我摸一下以示真实,我看了下,没敢摸,说:嗯,很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作者: toya
我更傻,当年约了个韩国mm在学校溜冰场溜冰
人家还重感冒。溜冰时我死活没想到拉人家手一起溜。
自个溜自个的。还觉得倍儿潇洒。回宿舍就被骂了一顿。
当然,就没有下一次了。。

***作者: becooler
我也说几个
1.上学有段时间在学校外面住,有个女生有次说要来我租的地方做饭。在房间聊天,聊着聊着她问我电脑里面有没有***,我说没有- -b(其实有,我装双系统,在另一个系统里)。又一会儿她问我,你没有女朋友,平时有没有委屈自己。呵呵,"委屈自己",女生可真够委婉的。唉,手都没碰 一下。换我现在,立马把丫办了。
2.大四毕业,一帮同学去火车站送一个同学。回去时候,有个女生说让我打的和她一起回去。我看还有好多同学,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和大家坐公交回去。其实我当时挺喜欢这女生的。恨哪!
3.大一时候,有会听个讲座,旁边坐个不认识的女的。听着听着,她往我这边靠,差不多把脑袋靠到我肩膀上了。把我紧张的脑门出汗。一会儿还打开我的铅笔盒玩了一会儿。到了讲座结束,我还没正眼看她一眼。
有时候我也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做个决绝的享乐主义者呢,为什么要活得那么拧吧?妈的,拧吧的青春期。

***作者: FeiDu
很久之前约一mm一起去爬山,青山绿草未曾开发荒无人烟,伊穿着我最喜欢的足球队服躺在草地上半个多小时作养神状,我无动于衷,后来再没联系

***作者: ttxs121
跟ls前面差不多的故事哦,高考完的那天晚上我和哥们们一手一只啤酒瓶在街上压着,碰见她一个人在逛音像店,打声招呼错过了,哥们们怂恿我多好的机会, 上!我当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酒瓶一甩,过去拍了她的肩膀,她很配合的开始跟我压马路,只见那条步行街上两个身影往来了有5次之多,夜深了,她说她妹妹在 家等她买肉串回去,钱都没带,我爽快的付了钱,她说明还你啊,我说不用,请咱妹子吃的嘛!~~~ 大一还联系了一阵子,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作者: someplace
以前高中的一个同班同学,没事老问我物理题,有时候我没空说你等会,要不
你问XX也行,他也知道,她说没事,我等会,就你讲的我能听明白
后来他转到另外一个班了,然后一次放学碰到
她说 你有没有想我
我   呃。。
她   我好想你
我   哦。。。
然后再也没见过,没联系过,来我们学校玩也直接找另外一个同班同学。。。。

***作者: comealong
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女生, 每天找我借书, 更搞的是每天都借同一本, 借了还还了借。有时候书里 还带个纸条 只是纸条里问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作者: freddy008
高三的时候,有个高二的妹妹跟偶借书。此妹妹是回民,在高中玩的相当猛。
偶哥们提醒我,认为她喜欢我。我就奇怪,为啥喜欢我。后来高考原因,联系少了,就没有然后了。
青春小鸟一曲终散啊!

***作者: fairytale
虽然现在有女朋友,但是还是回忆一下以前的窘事..
大一五一的时候,有个女生给我短信说,xx(我的名字)同学,五一有什么安排啊,要是看书的话记得叫上我啊,当时忙着玩在五一就快结束的时候给她发短信说我们一起看书吧 ,结果到了教室,我和她的座位隔着十万八千里,就没有然后了...
还是大一,有个女生和我说,我们一起自习看书吧,一个人看书效率太低了,当时我说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看书...没有然后了
大四在公司实习的时候,一个一起实习但同校不同系的女生天天中午找我一起吃饭,但是还有好几个同校都认识的女生啊,每每我总叫上另外几个女生,于是也没有然后了..
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个女生总是让我帮她拿钱包,总是和我坐在一起,还曾在桌子底下偷偷拧过我的腿..大家相信我,当时我吓呆了...于是也没有然后了

网友:
***作者: Mississippi 偶尔过来潜水,今天也乘兴贡献一个 大三某日玩游戏正high,突然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徐志摩再别康桥中几个诗句,我以为哪个同学又换号了,随口也谄了几句回了了事。 结果人家又回过来了。。,最后发现是个mm,现在在图书馆自习,说本是发给高中同学的短信,结果怎么串号发到我手机上了,并说她同学是我隔壁系的,跟我住一个楼,所以可能这样造成串号了,于是我就跟他大谈学校公寓楼内信号差,难怪女硕楼上准备建个基站,等等等一大堆。 最后该mm终于怒了,大致说"我不负责debug,我要看书了",我于是接着玩游戏。。。 此事直到几年后上研究生了,跟寝室同学卧谈才恍然明白   ***作者: yuese 某次和一mm出去上网,通宵的那种 上着上着她说困了 我说靠我肩膀睡吧 过了一会儿,她说空调冷,怕感冒了 我说那就靠我怀里吧 接下来她就真的靠进来了 就这样一直到天亮 中间醒来过一次 问我怎么还在玩游戏 那时真的很沉迷游戏 她睡前一直在看肥皂偶像剧的 然后,就没有后来了……   ***作者: zzzbxb 说到白痴,还能有比我白痴的么.... 大一时候,刚用QQ,高中一个特喜欢的女生A在我不在线状态下给我QQ留言,讲了一个巨长的爱情故事,当事额想,一定是哪里copy再粘贴给我找乐子的...(高中的时候追过,没追成) 后来公然传出我追班里另外一个ppmm的谣言,然后我和前面那个特喜欢的mm A就没下文了.... 半年后A被班上另外一个不错的哥们追到了; 再半年后A的闺蜜聚会时一五一十跟我讲了几年来A对我的看法.... 后悔终生啊~~~~   ***作者: sampson sigh...想当年不远万里去看一个正在追到mm 吃完饭后回住的招待所,mm说,好无聊啊。。 于是我掏出文曲星,说咱们玩游戏吧 结果就开始玩黑白棋。。。还邀请mm跟我对战。。。   ***作者: idealgas 当年在机房赶大作业,一个女生说"你想吃什么饭?我帮你去买。"我说我打算做完回家去吃。   ***作者: linkin 哦,我记得有次和一位TWmm,反正很无语了 总的来说用别人来形容我的个性就是有点软硬不吃油盐不进 无论是矜持含蓄的还是直白奔放的本人一律都能找到很囧的方法回应 先来几个含蓄的 1 和高中的一个ppmm下课聊天玩猜人游戏,她心里想一个人,然后让我问10个问题猜 我问:男的女的 她:男的 我说:帅不? 她点点头:帅 我:是不是我? 她没想到我一下猜出来慌张的脸红了小声说:嗯 然后害羞的问我怎么猜出来的? 我说我聪明啊,现在想起来,我真的是自作聪明 2 初中时暗恋的ppmm大学的时候网上告诉我她当时也暗恋我 我说晕,当时我也暗恋你 她说那怎么办呢 我说让我们彼此祝福对方吧 当时我还觉得我的回答很赞。。o(╯□╰)o 还有奔放的 3 大学某假期邂逅高中某ppmm 她说你突然好帅了啊! 我说哈哈 她说有女朋友了吗? 我说没有哇 她说那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 我说,哈哈你真幽默 好像无意间打击了她。。。。 4 有次于某在广东工作的mm聊天 她说工作多么累多么郁闷 我说那就别做了 她说不做你养我啊 我说你想得美。。 感觉真的很伤人。。。。 说实话很多清华男生都是很聪明甚至敏感的,我宁愿相信很多时候大家是装傻充愣 不是我不想做,不是我不原意做,我的无所作为,是因为我不敢做,是因为我不 懂该做什么,不会做。我怕万一一不小心处理得不好,做错了什么,伤害到了你, 所以,到头来,愚笨的我还是什么都没做。 正是因为对你的重视,才让我因患得患失而迟疑;正是因为承担的责任,才让我 不得不用冷漠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巨大压力,才让我在你面前如 此的无所适从 你只看见了我的无动于衷,却不知道我心里的辗转反侧。   ***作者: MITdreaming 我也讲个真事 某年, 一个mm在msn上问我晚上干吗, 我说我要去超市买个南瓜 当时想的是买个南瓜回来做南瓜灯送给她 可是嘴巴上不认, 又想跟她一个惊喜, 所以就说不带她去, 然后她死缠烂打的叫我帅哥帅哥哥非跟我去,没办法就带她去了 然后就买了南瓜回来, 她问我做给谁, 我神经兮兮的说想ex了, 所以做个南瓜灯 然后就是若干年的杯具。。。 这辈子最喜欢的一个mm啊, 从来没有那么喜欢过一个人   ***作者: ymc 整个帖子都看完了,也讲讲自己吧 大一,学校组织去另一校区的晚会当观众,校车上一女生坐旁边,聊了发现是老乡,但是不同学院,半小时的路程大家聊得很开心,快下车时,那女生把她的电话号 码写在我手心上让我联系她(我当时没有手机),。。。。大一那一整年,一整年,我竟没想过联系她,大二时想到要联系,才发现她已经搬到另一个校区,号码也 换了,后来直到毕业也没在遇到过她,遗憾啊。。。。。   ***作者: rayray 很久以前同桌MM口气感概的跟我说,要是她爸有一个象我这样的儿子就好了 我说:不可能的,你们家已经有2个女儿了,再要会被计划掉的   作者: fishparrot 经常一起玩的一个女孩,一天跟我说她家里没人,让我去她家里玩。 然后就去了。然后就到了她的房间。 然后她就说,要是我爸妈突然回来,你就躲我被子里吧。 然后我就想,被子里怎么能躲人呢? 然后我就一直找哪里可以躲呢?。。。然后就没有了 还是这个女孩,平时喜欢画画,好像还得过什么奖。 一天拿了两幅画,卷好送给我,让我一定要收好 我说好,转头就告诉另一个哥们了 结果这哥们也去找她要画 她就给了,后来问我为啥告诉别人 我就想你也没说不能跟别人说啊。。。 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小学五年级  ***作者: dx567 上大学后和高中同学聊天,她问我星座.我说不知道.然后她给我查出是天蟹,她幽幽地回了一句:我是双鱼哦!我没有接茬就聊别的.等后来有了女朋友才明白. 错过!还有个老乡,冬天拉我去公园给她照相,还在一个大雨的天让我上她宿舍修电脑等.我第一反应是她脑袋是否坏掉了,找人帮忙这么不看时候.直到毕业时送 站,她单独给我个拥抱靠在我肩头哭着问:你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  ***作者: timehero 当年我巨喜欢的一个,梦中情人级别的,情人节给我打电话,我说啥事啊,人家说没事聊聊,然后我说,那我过两天再找你聊吧。 悔死我了啊  ***作者: hpdhpfch 以前,我问同学回家带了什么好吃的,她说只有巧克力,你要吗? 闷了,不知道啥意思,没回复   ***作者: kroilee 我也说几个吧, 上本科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外地的同学来北京,当时下雨了,我们就打一把伞,然后她就挽着我了,然后我们就在雨里走了一圈,然后雨停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上本科的时候,我们家那边一个mm,他妈和我爸一个单位的,我和mm从小就认识,有一年暑假回家,他妈送我件衣服,过了几天这个mm来我家,说要看我家装 修的灯,然后我正在打cs比赛,就一直没和他说一句话,我爸都生气了,说人家来我们家,你都不陪人家一下,后来我爸单位同事来北京吃饭,都会叫上我们2 个,去年寒假回家,我妈才告诉我,以前大家都想撮合我和那个mm,可惜现在这个mm都不理我了 还有一次火车上回学校认识一个mm,帮他拿东西,送她回学校,然后他就老说要来我们学校打羽毛球,要我帮他订场地,说了好多次,我都说很忙,没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作者: myclover 唉,我要从女人角度讲一个。 大三时喜欢的人阿,清华工科的,人是好人,就是木讷得。 不是一个系的想见面阿,找不到理由,想死想活啊最后发了一条短信给他 :"你给我讲一下形而上学吧。" 人说好,认真的讲解形而上学2个小时。 后来一来二去混得熟了,心里也知道互相喜欢,但就是不表白。每次他同学拿我们开玩笑,我肯定矢口否认阿。 后来有次在qq上问我:"等期末考试结束,咱们就承认了好不好?" 我当时就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说:"你这算是表白?" 人赶紧说:"不是不是,我是征求意见。" 然后,后来结婚了。   ***作者: mydoom 好玩,说一个我的: 大四的时候,和mm刚开始交往第三天,玩了一天,坐在广场的板凳上, mm说:帅哥,亲一个吧! 当时吓傻了,脑子一片空白,当时第一次谈恋爱,而且才交往第三天,而且在我想象中应该是男生主动提这个才行。 然后我支支吾吾的说:下次吧下次吧。。。 刚说完,觉得不妥,人家女生都这么主动了,我一个大男生还退缩啥呀,于是扑上去。。。,最搞笑的是:等我们睁开眼,看见一个要饭的大娘,正拿个碗站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要钱。。。,我俩赶紧溜之大吉。。。  ***作者: boolean 我说个不算的 我那时刚毕业不久,一个天天在一块的女同事有一晚上下班后突然和我说要我陪她走走聊聊 我很诧异,没经历过这种事,还是出去了 出门后她和我说:我们可以做朋友么 我说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啊 后来她让我陪她走到操场 我们两个围着操场走了一圈就回去了 走的过程,她说你怎么越走越快我都追不上你! 好像走到后来我落她有一米开外:) 其实我没那么傻,虽然没有谈过女朋友 但也隐约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一来没准备没经验二来对她不怎么感冒 她大我几岁,长相一般   ***作者: jiangjun2000 看完这个主题,鼻子好酸 高二时,当时非常喜欢的mm,竟然主动换座位到我旁边,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却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意思 后来也没敢想什么,直到高中毕业,大学毕业,都没敢问 然后,然后人家就结婚了,现在小孩都3岁多了   ***作者: toruwatanabe 潜水看了半天,自己也贡献一个吧。。。 毕业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刚被大学里的女朋友甩了,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美女小护士,有一次她让我去他们医院找她,到了之后把我带到他们医院值班室隔壁的一个 护士值夜班的休息室,一股淡淡的清香。我趴在床上一边玩电脑一边等她,她下班洗过了澡,穿着护士服,头发湿乎乎的过来爬在我旁边,然后问我,现在吃饭还 早,我们干些什么呢?然后我说。。。 "等我把这局打完"。。。。。于是我很镇定的玩了半个小时英雄无敌,然后她说,去吃饭吧。然后就。。。还是有一段以后的,但是我直到很久以后(看了很多日本教育片后)才发觉,我错过了多么好的一个角色扮演的机会。。   ***作者: TTGIF 唉,想起我当年的傻事情。 我初中的同学,不是很漂亮,但家境很好,父亲是当地军分区的二把手,后来好像转到别的地区做一把手了吧,不知道最后升少将没。。。家境好,把女儿就培养的很好,是我见过最有教养的女孩了。 当年跟我初中一个班,老想跟我挣第一,在我初中最失落的一段时间,有次跟我并列第一名,后来又发现我少算了0.5分,最后还是我第一,她妈妈在家长会上愤愤不平,说迟早要超过我。最后我也没给她机会。。。 前面是前奏,后面才是主题 初中我们关系很好,我经常骑车送她回家。后来高中她去了另外一个地区,后来上大学后一个暑假我回家。竟然碰见她。她兴奋的不行,在老家的两天她一直和我在 一起,我们大晚上在学校的操场上背靠背坐着聊天,我一直很文明,她后来跳在我背上让我背她,我就真的背她走了段路。然后,我们往回走,我家里有个空房子, 我们一晚上在那里聊天,在同一个床上,一个双人床,两人距离一尺,我都没碰她的手一次。然后,第二天她要跟父母回家了。。。 后来我同学说我傻,其实我很喜欢她,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邪念都没有了。。。我同学给我讲了那个禽兽不如的笑话,我才恍悟过来。。。 现在是高潮了 再后来,她来北京玩,我带着她到了清华,转了好久,然后到了宿舍,那个时候是春节,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发了邪念,我脱她裤子,她只是说这样不好,我犹豫了一下,又想起禽兽的笑话,继续,她也不说话。。。 可是,她穿的紧身牛仔裤,我费了死劲也没脱下来,我那个郁闷了,她抱着我。说,我饿了,咱们去吃饭吧。 我就带她去吃饭了,然后因为天色太晚就分开了,再之后,就没怎么联络了。。。 其实,我还是后悔,不该弄的那么尴尬,唉   ***作者: houlmes 看到最后了,贡献一个。。。 大一,寒假回家陪mm吃KFC。 我要了一杯圣代,她没要,正在吃ing,突然说想吃。 我就幽默的用我的勺子舀了一口给她,她就带着甜蜜的眼神吃了。。。 然后就开始共用一勺吃圣代。。。 然后,她跟我转了一天 我就给她讲我大学的故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在对我特别冰冷  ***作者: idealgas 这么说来,我也有一些 当年一个人背包去西北旅行,在敦煌认识一个上海mm,一起坐火车到嘉峪关。半夜投宿在雄关宾馆,登记的时候前台问要两人间还是三人间。我问上海mm的意见,她说都行,我说那就三人间吧。 还是那次旅行,从柳园回北京的火车,要走三十多个小时。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卧铺,对面一个巨pp的mm,身材好,胸大,脸还特漂亮。极品mm很大方,一路和 其他铺位的大叔大妈聊天。从谈话间我知道极品mm家在新疆地窝堡,大盘鸡的发源地,现在中央财经大学念本科。我一路都在看一本敦煌文化辞典,三十多个小 时,没跟极品mm说一句话。快下车的时候极品mm实在忍不住了,就问我,你是要去北京参加智力竞赛吧?还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清华的。极品mm脸色立马 变了,估计心里在骂:靠!本小姐哪里得罪你了,你就不能跟本小姐说句话? 还有一次去XZ旅行,后来又从拉萨去了尼泊尔。同行的有一个北京jj和一个韩国mm,都是在拉萨认识的。仨人居然都是双鱼座,一路相谈甚欢。韩国mm是导 演系的学生,典型的韩国美女,身材脸蛋都出众,性格也温柔,一个人从青岛登陆然后一路坐大巴到拉萨。在尼泊尔我们住一三人间。玩了几天后,北京jj说她要 回去上班了,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我也差不多该回去了。于是定了后一天的机票,扔下韩国mm一个人在加德满都。我飞机的前一天,也就是北京jj飞机的当天 早上,送完北京jj去机场,韩国mm问我想不想去附近的一个猴子庙玩。我说太累了,明天就要上飞机了,今天要整理整理东西,收收心了。回到北京后联系韩国 mm,她说在加德满都遇到了麻烦,不过幸好还是回到家了。再后来给她寄了一张仨人的合影,没有回音。 还有一个韩国mm。来美国后的一个暑假,参加学校的一个户外活动,去优胜美地野营。同行二十多人,有七八个韩国来的暑期交换生,都是来自汉城的一所女子学 校。其中有一个韩国女生会讲一些中文。晚上露营,自选帐篷,我很自觉地找了个都是男生的帐篷。那个讲中文的女生和她的女伴,出手晚了,只剩下一个空帐篷, 里面有一个法国老头早早的占了坑在打呼噜。那个女生就过来用中文跟我说,你可以过来我们帐篷睡吗?我们是女孩子,有点怕那个老头。于是我就卷了睡袋搬过 去。半夜的时候睡袋里很热,我就把胳膊伸在了外面,韩国mm迷迷糊糊的翻了个身,突然就把头枕在我胳膊上了。我就被压了一夜胳膊。第二天爬山,韩国mm换 成了短裤短衫,ft,原来胸这么大。拿出一本笔记本,挨个找我们要联系方式。我一路没理人家。到了一处瀑布水潭,大家下去游泳。韩国mm过来跟我说,学校 附近有酒吧吗?回到洛杉矶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喝酒。我那时候还没去过美国的酒吧,就说我不熟悉啊,不过我们可以一起去学校的游泳池游泳啊,听说你蝶泳很厉 害。后来走路的时候故意跟她离得很远。走着走着又跟另外一个韩国女生聊上了,她说她家祖上是从中国移民过去的,她的专业是中医。我说那你有中文名字吧,她 说有啊,我写你手上好了。后来到一处景点,中医女生说我来帮你拍吧,我说不用了,刚才别人帮我拍过了。中医女生开始噘嘴,说那你帮我后背抹一下防晒霜吧, 我说这个我不会抹啊。再后来回到学校了,下车后中医女生和所有人都拥抱告别,就是没来理我。   ***作者: wuleng 后悔的发现自己也有几个经历: 1,大一时,一个ppmm总是和我同桌,感觉两人处的不错。有一次上课她说了个名字(伊的小名),问我好听吗?我说不怎么样。后来她去参加个演讲比赛,以 此为借口,多次中午找我出谋划策,我也没反应过来。最悲剧的是比赛当天晚上,我被几个兄弟拉去打麻将了,后来我宿舍的兄弟说人家好像等了我一晚上。这件事 没过多久,她和一个高中就追了她三年的人成了。 2,刚来北京不久,一个mm总是找我去修电脑,当时还纳闷,我又不会修,开始时去她那里我总是给一兄弟打半天电话,才能把电脑修好。后来发现她让我解决几乎是同一个问题,每次修好电脑之后我总是说好了,然后就走了。几年以后才发现自己杯具了。   ***作者: zZlip 我也说两个吧 高中我同桌是个mm,成天喜欢欺负我,借我东西都是直接拿的,我在用的东西也是直接抢走,终于有一天我受不了了,直接搬走,丫就哭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大学喜欢一个mm A,非本系的,我选了她们系一门课。一次上课的时候向一个女生B问A的名字(我可是先问了几个其他女生的名字的),结果B的EQ很高,立马问我是不是喜欢 A,我当时大惊,连忙说不是。之后好几次课感觉A怪怪的,有一次出去实践,在山上A主动向我打招呼,结果我一紧张直接无视走掉了,然后,就没有然后 了。。。   ***作者: smashing 说说我的: 刚上大学时,高中同学mm说要向我借《围成》看,我就把书送给她,并且好心说不用还了。然后就真的不还了。 大学同学,同学去溜冰,平时互有好感的mm突然牵我的手,我就本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之道,缩了回来,然后隔着衣服抓着mm的上臂,慢悠悠的溜了很久。然后再有然后也就奇怪了。 又认识一mm开始交往不久,悲剧就发生在2003年2月的某一天,她发短信给我说家里人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定于本月29号结婚。我伤心欲绝,脑子顿时停止工作,回复说祝她幸福之类的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哎,杯具太多了,以至于到现在还一个人。  ***作者: ILoveSHE 毕业前夜,大雨。给正在主楼上自习的师妹送伞,然后送她会宿舍。伞下气氛暧昧。 然后第二天我就离校跑帝都来了。   ***作者: redicaps 高中的事也算么 那时候都单纯得要死 我记得高二的时候,前排一个脸圆圆的可爱mm直接和我表白了,一堆人在旁边起哄,我直接大叫一声从座位上蹦起三丈跑到室外去了,回来之后都没理人家,后来就一直都没理人家,搞得很尴尬,依还垂泪的给我道歉。。 最后来当然就没了  ***作者: zyid ca 当年在电话中对MM说,有句话一直想对她讲 MM紧张又害羞 让我别说 结果。。。结果我说成了"I always miss you" 电话那端瞬间安静了  哎!   ***作者: zZlip 又悟出了两个,高中的杯具啊 一次考试考得不好,心情很郁闷,有两个mm莫名其妙约我出去逛街,逛了一半我掉头就回寝室伤心去了,mm敲门我也没理。。。 高三的时候收了两个徒弟mm,其中一个当时我朦胧的喜欢。有一次她要送我东西,我死党开玩笑说送玫瑰花吧,结果她真送了,杯具的是之后我没有任何回应,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作者: milicic 高中时,有个mm要看我手相,我说没啥好看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大学时,有个mm让我骑自行车带她回学校,我说我不会带人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还是大学,有个mm说她想看《英雄》,我说那个谁不是要请人看吗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作者: bryantian 我也爆料吧 刚进T大那会儿,6教还没修好,晚上训练完,也不可能去老官或者新馆,只能去三教 3305是我大一一年经常上自习的地方。 其实,在某个教室上自习的人大多都很固定 座位也很固定 经常左我旁边的是个戴眼镜的女孩子,后来我去的时候,她总会抬头跟我笑笑 突然有一天问我一道巨简单的微积分题目(本人学习超烂,也就是因为那题比较简单,而且刚好做过)我就给她写了解法,然后她又传字条过来说,还有几道题,要不除去说吧。偶脑残道,我作业没写完 然后她就自个出去打水了 书放在桌上 偶才发现是单片机教程,偶立马崩溃,原来是个师姐 然后。。。。。然后我就再没在3305见过她了 大三,一小师妹跟qq上说,咱出去散步吧,当时是11月底,已经晚上10点多了 偶说好 结果在紫荆5号楼下见到她,没穿羽绒服,没戴手套 就这么走啊走,她说,手好冷 偶说了一句至今后悔的一句话,我给你买个煎饼暖暖吧 后来。。。。后来我再约她散步,她就不出来了>_<   ***作者: milicic 又想起几件事 还是某mm,问我借专业课的书,我觉得奇怪她干嘛不找上一届师兄借 说我的书都没了 然后,等我反应过来主动联系她的时候,她不理我了。。。   ***作者: njtlxm 我来几个: 1、初中一妹妹,我上高中她工作了,经常去我家,或者单独一起呆着。有一次说冷,钻被窝了,后来说过来抱抱我,我就那么抱着没敢动 2、高中毕业,去看女同学,天冷,两人躺一被窝(头对脚的那种),一晚上没事 3、大学时期,和高中的校花约着去跳舞,晾了MM一晚上没和她跳舞 4、研究生,一同班MM经常大早上约我去打羽毛球,陪了几次,后来要睡懒觉不去了~~~   ***作者: Bression 说个俺的吧。。 1.高一的时候,暗恋同班某MM,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全班都在流传我暗恋那个女生,那时俺还是个上进的豆,于是和同学反复强调,俺不喜欢那个MM。。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若干年后才知道,原来流言就是那个女生自己传播出来的 2.高二的时候就又暗恋另一个MM,但是直到大四毕业才第一次向她表白,被拒。三个月后此MM又主动联系我。。但是。。当时死笨死笨的我,从来就没有约她去过公园,都是在学校里转悠。。。。。然后。。没有然后了。。 3.大四的时候,在成都上学,开始学习打网球,网球班有个PP的四川MM,真的是pp啊,很俺多次都暗自流口水:),某一天,MM问我平时没事的话,就陪 她来打网球吧,于是很高兴的在第二天俺和这个PPMM打了一次愉快的网球,打完网球之后我问MM要不要喝饮料,MM谦虚的说不喝,然后俺就自己买了一瓶可 乐自己很痛快的喝啊喝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4.研一的时候在北京,有个网友MM在秦皇岛上学,某天半夜她给俺发了个短信,说她新交了个男朋友,但是她很害怕,怕男朋友要求她去xx,让我去秦皇岛找她玩。俺就又问了一句,你就不怕我要求和你xx么。。。 5.研二的时候认识了个师妹,暗恋之,遂请她出去吃饭,但是除了吃面条就吃泡馍, 然后。。 然后。。。 她就变成了俺老婆。。   ***作者: idealgas 大一的时候,初中暗恋的女生刚好也来北京上大学了,而且和我初中同桌哥们在一个学校。每次去那个学校都是找我哥们,没联系那个女生。十一有初中同学来北 京,大家才聚在一起玩了几天。同学走后,和女生在QQ上遇到,她说她还没参观过清华呢。我说好啊,你过来我给你导游。在清华走啊走,走到了荷塘,女生低头 用树枝嬉水,问我想不想找个女朋友啊。我当时说了一个成语:前途未卜。过了好多年,我才领悟到她当时的意思是问我想不想找她当女朋友。这个成语把我告别单 身的时间推迟了五年半!   ***作者: KingCrimson 大一的时候,刚到北京,要出去置办一些东西 有个大二的师姐很热情的带我去 到了批发市场,老板娘说,小两口出来买东西啊 我脸通红,望着师姐,师姐笑而不语,根本没有反驳的意思。 一路她老唱"让我欢喜让我忧" 我就问,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她笑了看着我说:是啊 我说:哦 ranhoujiumeiyouranhoule。   ***作者: KingCrimson 大学的时候,有个同系的女孩,长得不错 非典的时候要来我宿舍里跟我谈文学和拉赫骂你懦夫 但我当时沉迷CS,就拒了,反而借她网卡去学校机房上网,结果给她用负了 我还她的时候很愤怒的指着我骂了一顿 ranhoujiumeiyouranhoule。   ***作者: fishparrot 大一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mm的电话,说是我初中同学,让我猜 初中。。。那怎么猜啊,想了半天,她又给我提示,说跟我做过同桌 然后我就很happy的说了另一个女生的名字 伊很幽怨的说,你就记得**,然后我就傻了,不知道咋回答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作者: catcher 看前一半的时候在那狂笑,看到回忆起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 初中时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生的电话,说是要让我辅导功课(都不知道她怎么知道我家电话的),当时脑袋就短路了,支支吾吾了半天竟然说那你来我家吧 囧,伊当然不好意思啦,说我们在学校门口见面吧。她还问我有没有收到她给我写的信,天地良心我是真没收到……后来知道是被班主任直接扣下了,当年的班主任 真是太负责了,泪留满面啊…… 然后我就去了,当时没有手机啊,她认得我,我不认得她。之前也没商量一个具体的相认方法,完全是不知所措……于是于是,我在门口呆了两分钟就回去了,伊后来打电话跟我说看到我了,但你怎么马上就走了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作者: lizze 不一定咯 大二时候 一gg跑来跟我说:小*,一起上自习吧,我来占座 (注:该gg品貌皆优,我对他也挺有好感) 结果我答:不想去,我更喜欢在寝室自习,你找别人吧  ***作者: smkenny 我也是高中毕业的那会,在最关键的时刻mm娇喘着说了句"不要",然后我以为她真的不想就停下来了...  ***作者: loogle 若干年前的流星雨, 有个mm晚上11点多,打电话邀我一起到海滩看流星雨(我们学校就在海边)。 当时我睡眼朦胧,说我很累了,想睡觉  ***作者: Dirk 这其实不叫杯具~ 很可能是自作多情或者人家只是一刹那的春心荡漾~ 这种就算当时主动答应了也往往没有结果~ 想当年有个ppmm跟我说手冷,我其实明白她的意思,但还是把自己手套给她了。她很郁闷的看着我,带了一会儿手套说还是冷。我说那我帮你把手套捂热了再给你带……最后她崩溃了,直接说用你的手暖我的手吧……然后就把手套扔一边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一直在偷笑~) 所以说如果女孩子想让你占便宜,总会得逞的~

网友:
木讷点好

网友:
太长了,有意思